500能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2020-06-28):
500加飞狼像真壳能用6S5200的电池吗?有代装商家说可以用,上壳刚合适,但我觉得有点悬,请问用过的大神给个确定的答复,跪谢

网友:
6S  5200的电池是适合550机型用的,500的话3300差不多了,如果装像真机壳,增加飞机重量,又要用大电池,飞机更重了。

网友:
我感觉500机器是可以拉起来的

网友:
500机用 6s3300左右的

网友:
正常的500是用3300mah正好,像真机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大一点的,配合低转速和大螺距更像真机的感觉!楼主可以到淘宝先了解一下5200mah电池的尺寸再看看能否跟您的像真机壳匹配。

网友A:
正常3300是做3d的 你5000的就飞飞航线,你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3300是做3d的 你5000的就飞飞航线,你想想

上像真壳就只能飞飞航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