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机与旧飞机区别到底在哪里?

楼主(2020-06-28):
手头有一台XL700,由于起落数较多,明显有很多杂音;

又买了一台,旧的那台,好好保养一下,把好多轴承和轴都换了,包括止推轴承,主轴,横轴

尾轴及其轴承等等,球头及扣。尽量都换了。

但是,但是,但是。。。。

两架飞机的声音和手感,还是差别很明显。

新机声音只是“嗯嗯”响; 旧机那种破ci拉拉的声音就比较明显。
新机起飞就感觉特别稳特别平,自旋手感很好;旧机只是原来觉得还不错,跟新机一比,自旋手感就差很多,就不平; 要修正。

如果是精度的问题,又是哪里的精度捏?肯定都重新调平了,螺距误差已经尽量降了。

网友:
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纠结。。。
楼下大神解答,因为我还没买过2台一样的飞机!

网友:
除了主要的高精度部件需要更换,机身结构方面也要检查是否牢固

网友:
如果轴承,主轴横轴都换了,那有可能十字盘,中联也被轻微炸弯的概率很大,只是肉眼看不出,很细微。

网友:
再搞1台,3选2。

网友A:
2台机逐个部件交换,立马找到原因。

网友:
十字盘、中联

网友:
对称件只换一个,也可能导致动不平衡

网友:
我怎么感觉全有关系呢,比如侧板 各种结构支架。  就跟汽车一样,破车之所以破就是所有结构都老化严重了。开起来闹哄哄,不是换个发动机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本人感觉这种事儿说不清,肯定旧飞机有问题,可能是轻微变形看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台机逐个部件交换,立马找到原因。

2台机的旋头连十字盘和大桨,互换看看。

网友:
换的轴承是水货吧

网友:
一般更换全机轴承后就会明显声音安静许多。

当然,考虑到磨损,可以把所有齿轮、电机轴、主轴、横轴、尾轴、十字盘全部换掉,兴许会更好一些。

球头扣是关乎控制精度的,一般用手能来回掰扯有0.5-1mm框量的时候就需要更换了,不然极有可能在飞行途中甩出来炸鸡。

其实主要就是运动部件的磨损,其它的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不过这么杂七杂八换下来,真不如直接换套空机算了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个人感觉影响手感最大的是十字盘和旋翼头,如果两个飞机振动都差不多的话。
可能是十字盘旷量以及旋翼头胶圈等旷量造成的区别。

声音估计主要来自传动系统,保证所有轴承和轴都顺的情况下,
大齿盘磨损了以后,咬合面造成的杂音,要么可以用润滑(dry fluid),要么换个新大齿和电机齿,应该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