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主轴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0-06-28):
车床一开主轴马上报警,系统提示速度达不到,拆下主轴编码器手动旋转发现方向错误,系统参数里没有编码器方向设置,系统里还有什么地方修改可以改变主轴编码器方向?

楼主:
AB互换了,方向正确了,还是提示主轴速度未达到。带档位车床在300转档位上。

网友A:
编码器线数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线数不一样吧

编码器型号

车床设置参数也是1024

出现报警主轴并不停,X、Z轴不能动。机械齿轮变速,显示的速度基本接近。
机械档位扳到2000转

显示转速

扳到70速度

显示速度

拆掉编码器,基本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换个编码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编码器试试

过段时间准备换个编码器试试,现在驱动烧了不能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