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两月的新手也来改手抛机

楼主(2020-06-28):
5月7日才入的魔,苦于飞场离得远,大飞机难得飞一次,开始关注小飞机,看到论坛大佬们改的各种手抛机,心痒的很,于是自己动手也改一架出来,特别感谢核子三翼机老师,我看了很多您的帖子,终于确定自己的改机方案,好了,先直接看结果,试飞视频:

机型选的核子老师推荐的55cm大头手抛机,方便放设备

切割设备舱

电机座,用的论坛上某位同学推荐的注射器推杆切割打孔而成

电机电调安装到位

副翼、升降舵切割完成,埋好了碳片

舵机安装到位

电池安装位置

所有电装全部上称计重,总重95.2g,推力110g左右

总装完成,还挖了两个鼻孔给电调散热

贴纸完成,这个贴纸好丑

试飞感受:其实视频里已经是第三次试飞了,第一试飞发现严重偏右,可能是电机右拉角太大了,另外副翼开小了,导致转向非常迟钝,稍微有点微风就无法操控。
第一试飞以后,改了电机角度,增大了副翼(一直把副翼切到机翼上反位置),再稍微微调一下,就变得很好飞了。

总的来说,这个小飞机很好飞,无风情况下很稳,飘,不用飞的很快,当然满油还是有一定速度。非常灵巧,做后空翻非常轻松,一直拉杆再配合油门,可以随便在十几米空中连做5个后空翻。因为机身轻,俯冲后很容易拉起,视频里有一次离地只有十几厘米也拉起来了,还有一次低空失速,也很快就拉起来了,因此紧急情况下救机成功率很高。方向非常灵巧,响应很快,虽然飞机小,容易受风影响,但凭借灵巧的操控,2级风里飞也不在话下。但是飞机翼型缘故,不适合做横滚,掉高厉害,因为机身灵巧,滚转速度很快,很考操作,升降不太好配合,每次做横滚都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倒飞是没成功过,我是一倒飞就直接炸机了,可能我技术还不够。

续航方面,2s小电池,300mAh 50%油门10分钟,520mAh 50%油门20分钟(电压降到3.6V),很足够了,300的飞起来更灵巧一些,520的做空翻明显半径更大。

作为一个新入魔的小白,入魔才不到两个月时间,第一次改手抛机就能上天,还能很好飞,我已经非常感动了,多谢论坛上各位大佬提供的指引!

附:配件清单
机身:55cm epp泡沫手抛飞机
电机:大疆晓 1504 KV2000
电调:好盈6A
桨:迷你折叠桨 5.3*3.3
接收:MC6RE mini
舵机:银燕4.5g微型舵机*2
电池:2S 300mAh或2S 520mAh

最后附一个我的小机库,3架飞机都是入门飞机,各位见笑了。

网友:
不错不错,感谢分享。

这块场地也很棒,难得。

网友A:
楼主有玩航模的天分,很有参考价值,请问55手抛关键字?

网友:
不是一般的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玩航模的天分,很有参考价值,请问55手抛关键字?

精确定位吧:
幅治本段内容₴kJXg1wlUaZr₴咑幵👉τao寶👈【涂鸦飞机 EPP手抛飞机 翼长48cm 55cm涂鸦飞机 手绘白飞机DIY飞机】

很不好找,据说全网只有这一家。

网友B:
改的真好,飞的也好
楼主有没有试试那款V尾的,那款是厚型机翼,适合低速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真好,飞的也好
楼主有没有试试那款V尾的,那款是厚型机翼,适合低速飞

您真是过奖了,我都是从您的帖子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避免了很多弯路,才能一次成功的,非常感谢您!
那个V尾的飞机已经拿给女儿玩了,大人不能抢孩子的玩具吧?
而且为了改这个手抛机,一周时间天天晚上鼓捣这个,家里人意见已经很大了,还是先消停消停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怎么挂在电视墙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怎么挂在电视墙上的

这样你明白了没有?

来自微站

网友:
这么好的飞场

网友:
飞场真的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真是过奖了,我都是从您的帖子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避免了很多弯路,才能一次成功的,非常感谢您! ...

您太客气了,我可担当不起。第一次改的性能就这么好,飞的也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太客气了,我可担当不起。第一次改的性能就这么好,飞的也好,厉害啊

再问一下,您的贴纸哪里买的?可否给个链接?
飞机自带的贴纸太丑了

网友:
完全不是一个两个月新手应该有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您的贴纸哪里买的?可否给个链接?
飞机自带的贴纸太丑了

我那个是之前买的48cm手抛机上的贴纸,单独买的地方我也没找到

网友:
这是真的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你明白了没有?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