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7-INAV2.5.0都更新了什么(含2.5.1bug fix release)

楼主(2020-06-28):
我的b站专栏有以前版本的更新内容,暂时懒得发过来:2020.2.13-INAV2.4.0都更新了什么 ,设置文档的翻译也在同步更新,5imx上可能更新的会晚一些,欢迎关注。

Important Notes
       CLI aux模式迁移
       INAV2.5将CLI aux mode变量值从不能保证在两个版本更新之间稳定的boxid改变为可以保证在两个版本之间稳定兼容的permmanentId。这是INAV2.5的一个“突破性”变化,它保证了未来更新的稳定性。
要在inav 2.5中使用2.4或更早版本的diff或dump,用户必须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diff/dump中删除aux设置并在inav 2.5中重新创建它们;
       或者使用box2perm(https://github.com/stronnag/box2perm)工具自动迁移diff/dump;
       或手动编辑aux设置;转换表可以在box2perm项目文档中找到。
取消PWM输入
       所有的PWM接收的相关代码终于全部清除了。在提出接收机不再工作的无效问题之前,请检查您的接收机类型是否设置正确。
弃用F3
       STM32 F3飞控,例如Omnibus F3或SP Racing F3已被弃用,很快它们将到不再支持INAV更新。如果您仍然使用F3飞控,请迁移到F4或F7。
New targets
AIRBOTF7
OMMINBUSF7NANOV2
ZEEZF7
CLI:
新增指令:
gf
全局函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docs文件夹中的Global Functions.md
logic
定义激活全局函数的逻辑条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docs文件夹中的Logic Conditions.md
新增设置:
dynamic_gyro_notch_enabled
启用/禁用动态陀螺仪陷波器,也称为矩阵滤波器[ON/OFF
dynamic_gyro_notch_range
动态陀螺仪陷波器频段范围。5MEDIUM3HIGH7及以上为MEDIUMLOW
dynamic_gyro_notch_q
动态陷波器品质因数
dynamic_gyro_notch_min_hz
动态陷波器的最小频率。默认值150对于5寸多轴效果最好设置值应随着螺旋桨尺寸的增大而降低。在7寸机上,100左右的数值可以正常工作。10寸机可以降到60-70
motor_direction_inverted
替换yaw_motor_direction
nav_fw_control_smoothness
控制导航控件的平滑度(0-9)。0表示传统行为,非零值表示平滑度增加。
nav_fw_pos_hdg_p
航向轨迹PID控制器P增益
nav_fw_pos_hdg_i
航向轨迹PID控制器I增益
nav_fw_pos_hdg_d
航向轨迹PID控制器D增益
nav_fw_pos_hdg_pidsum_limit
航向轨迹PID控制器的输出极限。(固定翼、、船)
nav_use_fw_yaw_control
启用或禁用固定翼航向PID控制器
nav_fw_yaw_deadband
航向轨迹PID控制器的死区。当航向误差低于死区时,控制器假设载具在航向上
osd_esc_temp_alarm_max
温度低于该值时,OSDIMU温度元件开始闪烁(摄氏度)
osd_esc_temp_alarm_min
温度高于该值时,OSDIMU温度元件开始闪烁(摄氏度)
osd_hud_wp_disp
控制显示器中下一个航路点的显示。请参阅下面的说明
osd_ahi_style
FrSky图形OSD设置OSD人工地平线样式DEFAULTLINE
telemetry_halfduplex
替换telemetry_uart_unidir
servo_protocol
选择舵机通信协议(PWM、伺服驱动器或SBUS
删除:
dyn_notch_width_percent
dyn_notch_range
dyn_notch_q
dyn_notch_min_hz
rpm_dterm_filter_enabled
dterm_gyro_harmonic
rpm_dterm_min_hz
rpm_dterm_q
telemetry_uart_unidir
telemetry_halfduplex替代
yaw_motor_direction
motor_direction_inverted替代
New drivers and protocols
       BME280 气压计
默认固件支持车和船
       从版本2.5开始,INAV支持车辆和船只(更一般的:没有高度控制的地面和水上载具,只有偏航转向。备注:还支持带差速转向的坦克和车辆)。
与车辆和船只相关的功能:
       飞行模式:PosHold,AltHold,Cruise,Launch,Loiter Direction Change,Angle,Horizon,FPV Angle Mix,Turn Assist,Airmode在车辆和船只平台上不可用
       3D功能重命名为可反转电机
       双向电调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新型航向PID控制器在漫游船偏航控制中的应用
       返航功能可以正常工作。车辆将在返航程序结束时会自动加锁。注意,载具将以直线返航,暂时不支持智能返航路径。
       支持航点任务。车辆将直接沿航路点方向行驶。在最后一个航点将停止发动机而不是围绕航点游荡。
支持双向电调
       这点没什么可说的
新的多旋翼矩阵滤波器
       新的矩阵陷波滤波器在INAV上默认启用。它是一个动态陷波滤波器,检测每个轴(X,Y和Z)上的噪声频率,并将滤波器应用于每个轴,从而更好的处理噪声。
       查看此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QsVIXYWCE以查看矩阵过滤器如何工作的详细说明。
       新增航点类型:JUMP,HOLD,LAND
INAV 2.5新增支持的航路点类型允许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跳跃:定义到另一个航路点的“跳跃”,允许任务循环(向后跳转)和向前跳转。跳转迭代次数也是用户定义的。
       定点时间:定义飞机在进入下一个航点之前在目前航点等待的时间。
       着陆:定义着陆位置。这使得INAV可以执行单向任务。
       导航消息wiki页面提供了更多信息和带注释的示例。
显示器POI航路点标记
       在显示器中显示下一个航点。要启用此功能,请在CLI命令中输入下一个航点的计数:
       set osd_hud_wp_disp = 3
       或在CMS菜单上:OSD>HUD>Displayed items>Next waypoints:(可选0-3,0表示禁用)
       然后开始一个航点任务,下一个航点将在任务加载到飞控存储器中并且飞行器有一个有效的GPS航向时出现,因此若没有安装磁罗盘则飞行器必须处于移动状态中。
输出SBUS舵机信号
       现在可以将S.BUS舵机连接到INAV。您可以将INAV配置为在一个串行端口上以S.BUS流的形式输出伺服命令。
       重要注意事项:F4飞控通常不支持串行端口的电平反转,这些飞控可能需要硬件反相器。
VTX/CMS统一
       现在CMS有一个统一的页面用于配置图传设置。不需要记住您的图传正在使用的是哪个协议(Tramp,S.Audio等)。
电调传感器只监听模式
       现在,电调传感器可以设置为只监听模式,当电调使用基于PWM的协议连接飞控并配置为自动发送遥测信息时,电调传感器功能仍然可以使用。这样电调在不使用DSHOT的情况下也能提供转速反馈。
遗留目标
       由于闪存/内存限制,已在F3飞控上禁用以下功能:
       空速管
       多旋翼制动
2.5.1bug修复版本更新内容:
允许修改图传错误报告的最大功率
       2.5.1 版本TRAMP协议会检测图传报告的最大功率,并将最大设置限制为该功率,但有些图传报告不正确。所以新的CLI设置vtx_max_power_override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手动设置最大功率。小心使用!
修复电调遥测bug
       由于2.5.0中的回归错误,DSHOT ESC遥测无法工作,现在bug已经修复。
始终更新图传设置
       将图传参数更新限制为未解锁的旧条件现在已被删除,现在可以在飞行中更改图传设置。
       译者注:这点更新可以有效减少小翼展远航机在起飞点附近浪费的图传功率(1w图传耗电5w左右,相对于电机的20W功率占比相当大),对于固定翼非常重要!!!

网友:
大神,pix固件和inav固件玩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0-11-20):
2.5.0這版本 接受機找不到設置項目?是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