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和有感无刷哪个线性好点

楼主(2020-06-28):
攀爬车 trx4  配哪个动力线性好点

网友A:
有刷的线性也得看T数和电压,有刷的发热容易烧碳刷
相对来说我觉得有感无刷更好,发热小,也不用什么维护,唯独就是那个霍尔传感器,坏了容易把设备都弄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线性也得看T数和电压,有刷的发热容易烧碳刷
相对来说我觉得有感无刷更好,发热小,也不用什么维护 ...

正常使用极少坏,不用过度关注

网友:
线性都有一定的范围,然后看控制器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