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兔飞控应该是挂了

楼主(2020-06-28):
过一年没动兔机239,因为换了控所以需要重新调参,正在研究BF(毕竟一年内看了)。结果BOOT次数多,用镊子捅伤了这个BOOT按键。飞控算是毁了。估计这兔子也活不过来了。不知道有没有返厂维修一说,可能只有那样才能救得活呀!朋友们有没有门路,指点一下吧。
真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小机儿相映红,小机眼看不抵了,人面怎能笑春风。

借用这个飞控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按键

借用这个飞控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按键

实际是这种的。

实际是这种的。

网友:
有这种事!?

网友A:
现在刷机自动就进入DFU状态了,也不需要频频按这个键,所以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刷机自动就进入DFU状态了,也不需要频频按这个键,所以没什么影响。

第一次运行Zadig发现了com5,然后一路整下来,用了个飞控固件烧了一下,然后BF和电脑端口就找不到com5了。我想是不是刷了固件得在弄一会这个Zadig,这个过程弄了两三次,Zadig也没发现新端口。结果偷懒没有全拆开,拿个田宫尖嘴镊子捅了捅,结果没反应。打开一看BooT按键挂了。今天我想其实那就是个短接,找个小金属片用的时候压上去就应该行的。
有关这个飞控固件也是从群里看见有一个曼巴就弄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239的那个SOD的固件,也说不定成砖块。看见是刷成4.0了,刷之前的版本是3.5.几。闹不好是不是还得考虑再刷回去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刚才又查了一下,居然能连接上。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这个用的天地飞九的遥控,接收器那个迷你直接三根线焊接上去在飞控上。结果到了BF接收机这一项的时候说成啥打遥控也没反应。我重新对频也没反应。我把遥控的制式改成ppm,2.4G pcms4096,和那个pcms1024都没动静。请大家指点一下可能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
在BF上电机这项,拖动鼠标电机是哇哇转的,就是和遥控闹不成。

网友:
返修
只要有购买记录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运行Zadig发现了com5,然后一路整下来,用了个飞控固件烧了一下,然后BF和电脑端口就找不到com5了。 ...

,默认PID等参数手感就很好,挺省心,4.0.0往上的得仔细调参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