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合一个无动力主轴

楼主(2020-07-02):
买了根E R16延长杆,然后拆了个蜗轮减速器,利用其外壳,并凑成个无动力主轴,主轴前是一对角接触,后面是一对深内沟,拆几个轴承内圈作隔圈。打表测夹头内锥面,径向跳动1丝左右。 用块废弃的散热片夹装在Z轴机架上,用200W伺服电机直联,效果还不错。

网友A:
强,五个轴承,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五个轴承,厉害

中间轴承是打酱油的

网友B:
好 我也有有一个 之前买了一个er轴 都不标准 插进轴承松松垮垮的,楼主这个轴怎么样?

网友:
我也买过延长杆,外径一般是负偏差的,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我也有有一个 之前买了一个er轴 都不标准 插进轴承松松垮垮的,楼主这个轴怎么样?

我这个少8u,还不算很松,共拆了4个普通轴承的内圈作隔圈顶住前组的角接触轴承的内圈,图上中间那个轴承也只是作隔圈用的。使用起来还行。

网友C:
1、轴向窜动不可避免
2、电机直驱注定在某些转速下不能提供足够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轴向窜动不可避免
2、电机直驱注定在某些转速下不能提供足够的扭矩

角接触轴承面对面组合,并由隔圈顶住内圈,用一个光轴锁紧套(图中黑色那个)锁紧,角接触轴承组间隙由图中那两块铝板调整。所以轴不会窜动。伺服电机是恒力矩驱动,不受转速影响,除非极端情况下(如只几转)反应滞后。

网友:
我也想弄个。。。

网友:
很实用,外观样子也不错

网友(2020-08-18):
看到这个就想起我的,好多年前看马在草原老前辈这帖子做的,做好了一直没用打表也一个丝,你做的比我做的好多了记得当时换来换去最后换成双列角触两个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ER杆短了些, 在尾端(壳子外面)如果有抱箍锁紧   轴向会更坚固些

中间的隔套最好有铜材的,用轴承圈会不会太硬?  失去微调作用

网友:
用春本减速器改装,好思路。

楼主(2020-09-24):
引用 网友D:
ER杆短了些, 在尾端(壳子外面)如果有抱箍锁紧   轴向会更坚固些

中间的隔套最好有铜材的,用轴承圈会 ...

中间的隔套用轴承圈主要考虑两端面的平行度好,另外就是现成的,

网友:
此帖一出,二手市场上的蜗轮减速器要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