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需要什么样的机器

楼主(2020-06-28):
大家说一下作为坛友要入手什么样的机器,能加工鑫属,能钻孔,最好是CNC加工,重量不能过100KG,

网友A:
个人认为体积不能太大,占地面积不超过1平方,重量控制在200kg,行程400*300或250 立柱结构最方便,线轨最好25的,丝杆就30或35吧,螺距4mm就够,配750w伺服,现在750w旧伺服很便宜,主轴要无动力,750w伺服主轴够用了,要是能带刀库5到8把刀就更好,再做个钣金方便喷冷却液和清渣,系统用工业系统(国产的各种三轴四轴系统)应该比mach3维宏更稳定和抗干扰

网友A:
相比线轨而言,我个人其实更推荐山东浙江的车床硬轨xy轴结构,在同样重量下,刚性更好,导轨可以不做防护,省下空间价格也更合适,

网友:
楼主是要生产一种适合模友DIY的机床?故此做可行性前期调查?

网友:
先去神油那做个主轴回来再说。

网友:
全铝小鸡,用7075,10轴承,可选全伺服。能搞木头石头和铁,pcb板3d打印全能,精度微米级。
一般没人去分6系7系铝,也没几个能测出微米丝米。听起来爽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线轨而言,我个人其实更推荐山东浙江的车床硬轨xy轴结构,在同样重量下,刚性更好,导轨可以不做防护, ...

想用硬轨,但成本太高了,硬轨优势明显,刚性好,精度高,体积小,
现在想要做一个能钻孔,能铣槽的,主轴用低速主轴,主要用来钻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用硬轨,但成本太高了,硬轨优势明显,刚性好,精度高,体积小,
现在想要做一个能钻孔,能铣槽的,主 ...

横向桌面小机4030,大一点要做东西就6090或者601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向桌面小机4030,大一点要做东西就6090或者60120了。

牛B啊,就这机器还这么多少活做

网友:
如果是真的模型大工具,我认为50公斤都很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B啊,就这机器还这么多少活做

闲鱼上面看见的图片,贴片机的机架,人家就是拿来打孔用,个人家用做点小东西4030绝对够用了,有场地就上大一点的做迷你字那样的机子了,Z轴行程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面看见的图片,贴片机的机架,人家就是拿来打孔用,个人家用做点小东西4030绝对够用了,有场地就上 ...

4030是很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4030是很大的机器,

不要拿精雕机那样的标准做参考,等你真自己在家diy小东西的时候会发现是拿大炮打蚊子,真的用不着。

网友:
各有所好吧

网友:
已经有了济一CM6125了,还是不太满意,有机会弄台上海的CG6125去。
BF30挺好用,但是还是赶脚单薄了点,还是改数控算了,有空去整台X8130去。

网友C:
我最早买了一台2030型材的玩具机,感觉太小了也干不了啥,就又买了一台铸铁底盘的6090。这家伙六七百斤,占了半间屋子。没雕刻机的时候什么都想做,等有雕刻机了基本就是在那吃灰。还有就是CNC还是要看做什么用,没有真正的万能机器。我偶尔玩木头的时候多,一般常用6090,2030已经被我改成激光打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早买了一台2030型材的玩具机,感觉太小了也干不了啥,就又买了一台铸铁底盘的6090。这家伙六七百斤,占 ...

我也有一台2030雕铣机,重2.8T
很大的一个机器,精度高,

网友(2020-09-03):
你得要求肯定没说全,这样回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体积不能太大,占地面积不超过1平方,重量控制在200kg,行程400*300或250 立柱结构最方便,线轨最 ...

钱到位了这都不是事来的。

网友:
主要是噪音和震动,超安静的,不被楼上楼下找麻烦才是首要的呢,不少人只有晚上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