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飞差速老头乐

楼主(2020-06-28):
1s2p电池还是太重了。
动力略不足,只能调成抬头姿态。
慢悠悠飞,上面有点风,影响不大。
找好盘旋角度可以脱控。
定点降落完美,不用跑来跑去捡飞机。
上了个25mw迷你图传,起飞即失联。200mw的实在上不动,8520动力真伤不起了。

1s2p电池,缺点就是沉。

机腹的摄像头

贴纸是固定用的,纤维胶带是配重的。

录了一段视频

网友A:
飞行姿态很吃力啊
摄像头那个位置,不怕降落的时候磨花?
期待楼主上个fpv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姿态很吃力啊
摄像头那个位置,不怕降落的时候磨花?
期待楼主上个fpv视频

下面有起落架,镜头也是开了个斜孔,磨花的几率比较小了
25毫瓦图传放到固定翼上约等于没有,飞起来后就只能勉强辨认一下姿态了,录像基本不可能的。手头还有个200毫瓦卡录,放上去就飞不起来了。
120克,推力只有80克,换成400毫安电池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续航实在着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有起落架,镜头也是开了个斜孔,磨花的几率比较小了
25毫瓦图传放到固定翼上约等于没有,飞起来后就 ...

换无刷,再配2S-3S电池,动力轻轻松松上一两百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无刷,再配2S-3S电池,动力轻轻松松上一两百克

这架就是1s差速机,休闲飞。2s 1306带4052桨的手抛正在调,推比过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架就是1s差速机,休闲飞。2s 1306带4052桨的手抛正在调,推比过2了。

1306电机这么强?拉力多少克?
期待你的改机结果

网友B:
老哥用的是啥图传,摄像头呀?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用的是啥图传,摄像头呀?效果咋样?

图传就是拆的一个牙签机一体图传,外壳什么的都去了。25毫瓦,距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6电机这么强?拉力多少克?
期待你的改机结果

那机可能跟你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副翼开小了,拉角不太对。但是我已经封死了,不动大刀不好改。
刚装了个飞控上去,还没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机可能跟你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副翼开小了,拉角不太对。但是我已经封死了,不动大刀不好改。
刚装了个 ...

副翼好改吧,就在机翼上再划两刀,把副翼再切长一点,新切出来的副翼用纤维胶带和原来的副翼连接到一起就行了。电机右拉角的问题,在电机的底座右边位置,塞两个垫片进去,把右边垫高,右拉角就变小了,我就是这么操作的。
另外你这三叶桨,感觉降落很容易打断桨,用桨保O圈会好些吧,要不就换折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好改吧,就在机翼上再划两刀,把副翼再切长一点,新切出来的副翼用纤维胶带和原来的副翼连接到一起就 ...

这个是穿越机用的,本来以为一撞就断。实际上次试飞的时候,机身没有碳杆的地方都炸断了,这个桨只是弯曲,用料非常厚实,子弹头只能拧2 3圈。
掰两下一给大油门自己又复位了。先对付用。飞机好飞了再装个起落架,基本就不会炸了。

网友C:
换1020直驱,1s飞起来都很有力https://b23.tv/SgCCB2
我这个是挂的一体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020直驱,1s飞起来都很有力https://b23.tv/SgCCB2
我这个是挂的一体图传

一开始我也是一体,试飞发现没升力,就拆开装机身里了。
我这个减速组装不了1020,不知道8523能不能推力再大点。
今天加了一个2克舵机做升降,屋里试飞发现8520还能扛的住
以后拉杆也不用推油门赌,有升降姿态可以控制了。
改到目前为止,我估计着8520的极限也就是5克以内了。再多加东西就难飞了。
这小飞机当我的固定翼入门训练机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