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bar陀螺仪设置连接线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0-06-28):
前几天说的机机抖动。今天调机保存后大奖莫明其妙转起来。设置线绞十字盘上面,连接线一个头拉断了。然后电调总是间隔几秒滴滴响,没有反应。油门重设都不行。搜了下可能电调挂了。
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接头?能不能买到?

楼主:
终于找到了。
叫mini4p插头,也叫mini1394插头
来自微站

网友:
我的ebar数据线也坏了,但淘宝找到4pmini1394数据线感觉不一样啊,楼主数据线买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