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JAE 虾艇

楼主(2020-06-28):
4mm 软轴, 两叶浆(尺寸忘记了),2875电机 2600kv,  配90A 电调 ,两个4s 电池并联 ,长70厘米左右,今天进度就这么多

楼主:
后期用玻璃纤维强化船身

楼主:
虾脚支撑铝片

楼主:
虾脚大概草图

网友:
像样,期待跑船视频

网友:
这板材用的也太扎实了吧,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问题多多啊··1.虾脚固定的铝板固定在桐木板上,铝板强度没问题,桐木板可不怎么结实·而且只刷了环氧没用玻纤布   2.你那不是吸水舵吗·高速吸水足够用了·干嘛不用非要弄两个刮水嘴    3.尾部下面安装刮水嘴的两个凸起是为了增加阻力吗?虾艇高速航行的时候前面只有两只脚贴在水面··尾部只有桨在水里,就这三点接触水,你弄两个楞还刮水岂不是画蛇添足。我的帖子里有类似的自制虾艇··120KM左右··可以参考下

网友A(2020-08-04):
抽红塔山,不过你ab胶可能不巴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红塔山,不过你ab胶可能不巴适

的确, 网上订了专用的座和水冷套, 最近疫情的关系新疆这边封了,所以一直等着解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