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之 矢量电机座风动救援船

楼主(2020-06-29):
自己画图设计的适量风动救援船,全3D打印,继续在3D打印上探索对航模的应用!!

视频中电装介绍:
电机:2212 980KV
桨:8寸(最大可上到10寸)
电池:2S(可以上3S,手上没合适大小的,就用2S试了)
舵机:标准舵机
接收机:三通(只用到二个通道)
电调:车用双向电调

速度较慢,是因为我电装随便安装上去的,980KV桨应该再大一点,电池上到3S,动力会更强劲

网友A:
风动船没有水舵和水桨,不用担心水草缠绕,是救援船的首选。楼主可以试试马刀桨,更有劲

网友:
我们这里一位新模友把鸡鸡飞滇池去了,要是有这个船

网友:
    进退自如,不错不错。

网友B:
前面是不是能再加一个瓶子,前进的时候前面两个瓶子都入水过半了。如果更快阻力更大。

网友C:
体积是个问题,如果设计成可以折叠的,会好很多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体积是个问题,如果设计成可以折叠的,会好很多

看图纸是设计快拆的吧,很不错的设计,就是担心重心是不是有点高了呢哈哈哈

网友:
看地形像是在解放公园。

网友D:
建议楼主按照这个思路做,像虾艇一样,而且把重心适当后移,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扎头没那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按照这个思路做,像虾艇一样,而且把重心适当后移,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扎头没那么严重

每个瓶子承重有0.55公斤,是有点扎头,但试过没太大影响,后面四个瓶不是为了承重,是防翻,重心其实已经很后了,只是后面瓶子是四个,所以让前面有点扎头,抽空再改进了,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动船没有水舵和水桨,不用担心水草缠绕,是救援船的首选。楼主可以试试马刀桨,更有劲

是的,这套电装我随手配得,只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不是能再加一个瓶子,前进的时候前面两个瓶子都入水过半了。如果更快阻力更大。

恩,有点扎头,是后面四个瓶子加宽心翻,后面浮力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是个问题,如果设计成可以折叠的,会好很多

拼装结构,很容易拆开和组装

网友(2020-08-21):
很牛!大神矢量电机座的3D打印文件可否发一个来898786616@qq.com  谢谢!!

网友(2022-10-10):
不错啊,简易看着狠心情,麻烦大神发个3d打印文件,自己想试试。339285915@qq.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