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灰和环氧树脂次序一问

楼主(2020-06-29):
你們好!已用桐木条做好蒙皮,但请问下一步应该是先塗环氧树脂还是先填原子灰?先谢谢!

网友:
先树脂后灰,找平,上漆!

网友:
先原子灰,打磨平整,再环氧树脂。

网友A:
三楼的应该没问题,反过来的话原子灰应该附着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的应该没问题,反过来的话原子灰应该附着力不行

上了树脂还是要再打原子灰找平。

网友:
看你铺木条的水平了,水平高直接打磨后玻璃布环氧,像我这种乖乖的原子灰找平打磨后玻璃布环氧,然后再用原子灰找平

网友:
我船壳蒙的还算不错,打磨后玻璃布加树脂,原子灰找平,继续打磨打磨打磨打磨,然后就好了。

网友:
各有各的做法,给你个建议,先还是原子灰找平,这样避免先上环氧玻纤布时因为不平而贴合不到位出现气泡孔后期处理麻烦。原子灰找平后,再上环氧玻纤布,然后喷一层薄薄的防锈底漆,立马不平整的地方就显现出来了。在局部用原子灰修补,最后底漆加面漆。

网友(2020-12-30):
实用工艺,喜欢这样的好贴。

网友(2022-06-16):
各说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