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头螺纹规格

楼主(2020-06-29):
发动机火头滑丝了,镶了个套,需要重新攻丝,找不到螺纹规格了,量火头外径6.2毫米左右,螺距大概是0.7,一英寸应该是30牙,哪位师傅了解的提供个型号我买丝锥

网友A:
我记得是标红圈那个

网友A:
建议还是换缸盖。第一个发动机我也是拧滑火头。铝焊封起来重新开孔攻丝。最后还是放弃买了一个二手缸盖。如果还没有行动建议放弃。除非你有几个缸盖滑丝。滑过一个以后有教训你就不会弄滑丝了。上火头工具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标红圈那个

感谢,应该是,刚刚又量了下螺距是0.9,和你的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换缸盖。第一个发动机我也是拧滑火头。铝焊封起来重新开孔攻丝。最后还是放弃买了一个二手缸盖。如 ...

小意思,我动手能力特别强,镶完套还不漏气,我这个发动机两个气门,缸筒,活塞环,摇臂轴支架都是自己做的,就是火头螺纹搞了个0.75的螺距,火头拧不到位,火头这有点漏气,能打着,高速没有问题,怠速低就熄火,搞个1毫米螺纹应该就行了,老机器,配件没有卖,丢了觉得可惜,也爱好动手!花在做这个机器配件身上的钱估计可以买一个半全新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应该是,刚刚又量了下螺距是0.9,和你的对上了

不对吧,0.9对应的是UNF那个,红圈右边第二个

网友:
查了一本书《发动机知识大全》里面写电热塞螺纹规格是1/4-32,据说这个螺距除了电热塞没有其他的东西在用。

网友C:
丝锥买 UNF 1/4 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0.9对应的是UNF那个,红圈右边第二个

糊涂了,到底是哪个?四分之一,一英寸28牙,是这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锥买 UNF 1/4 32

你好,能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糊涂了,到底是哪个?四分之一,一英寸28牙,是这个嘛?

我是根据你量的螺距算的,25.4/0.9=28. 看你量的有多准了

网友B:
刚查了一圈,应该还真是1/4-32. 你再仔细量一下螺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圈,应该还真是1/4-32. 你再仔细量一下螺距

对的,1/4-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1/4-32

感谢,按照你的规格下单了

网友E:
后面-20就是一英寸20个牙,-32就是32个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20就是一英寸20个牙,-32就是32个牙

对,这个我懂,前面1/4是外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20就是一英寸20个牙,-32就是32个牙

这个螺纹是美制螺纹不是英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