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奥迪小玩具改有刷电调问题

楼主(2020-06-29):
玩具车马达是260s加个有刷电调用天九遥控器玩玩。商家说这个可以550以下马达都能用。回来小改好了上电就干拢舵机。不加油正常。大油门干拢舵机,全油门方向自己打死无法控制了。用其他马达180和370都没事。就这个车上的260会干拢舵机。不行就换马达吧。这种波箱有什么可以替代吗?

<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池。电线太细了吧供电不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池。电线太细了吧供电不足

后来换了粗电线了。用2s和3s
<

网友B:
你的车上的“260”有刷电机应该是铜皮电刷而非石墨电刷,所以会造成干扰,建议找个相同尺寸的碳刷电机试试。
<

网友C:
二楼说的应该是对的,这车壳轴距,宽度是多少?我的14车车壳停产了到处找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车上的“260”有刷电机应该是铜皮电刷而非石墨电刷,所以会造成干扰,建议找个相同尺寸的碳刷电机试试 ...

换了碳刷260马达好了。问题又来了就是用3s电池会过热。热到把马达轴里的胶都化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的应该是对的,这车壳轴距,宽度是多少?我的14车车壳停产了到处找壳

没量过。
<

网友(2020-09-10):
我也是类似的,我改的无刷前出轴外转子驱动,配3s,很暴力,可惜齿轮是塑料的,并且车轮子也不耐造。建议使用后出轴外转子无刷,效果很不错,散热直接用离心风扇怼着散热口吹就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碳刷260马达好了。问题又来了就是用3s电池会过热。热到把马达轴里的胶都化了

电压高了吧,应该是电机不支持3s,玩具车上2s差不多了,把奥迪的动力装奥拓上,车不怕散架吗?

网友D(2020-10-18):
我直接用了伟力的蚊车电调接收一体的那个。就是k989车自带的电设。玩玩是够用的

楼主(2021-09-26):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用了伟力的蚊车电调接收一体的那个。就是k989车自带的电设。玩玩是够用的

不错,不错,不错。我也想用这个车的零件来改一改给小孩子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