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个关于F3飞控的问题

楼主(2020-06-30):
请问飞控没有osd的话是不是看不到电池电压、飞行数据等显示画面?osd只是用来调参的吧?

网友A:
是的,OSD除了能用来观看飞行各项数据外更可用于外场调参,F3不集成OSD,当然不增加MINIOSD模块就无此功能了,现在最好F4起步不仅没这些麻烦更可支持最新固件,当然选择继续用F3来发挥余热练飞行也可以,摄像头可选有OSD的或回传电压,信号强度等数据给遥控器语音提示来弥补无OSD的不足,前提是你的接收和遥控器得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OSD除了能用来观看飞行各项数据外更可用于外场调参,F3不集成OSD,当然不增加MINIOSD模块就无此功能 ...

感谢感谢,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