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定翼的整流罩拆不下来,求高人指点。

楼主(2020-06-30):
求助!!固定翼的整流罩拆不下来,求高人指点。

需要更换这颗电机,但是整流死活拆不下来。

求高人指条明路,在线等。

网友A:
顶端螺丝先拆,然后直退出前部头锥,里面有大螺帽锁住主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端螺丝先拆,然后直退出前部头锥,里面有大螺帽锁住主桨。

对的,这些都做完了,现在是这个整流罩的底座跟电机轴咬住了,取不下来

楼主:
不能大力啊,,不然机头爆了,这个机身就废了

网友B:
轻轻敲中间的轴,看看能不能震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轻敲中间的轴,看看能不能震松。

敲了,没有效果,,,你能把你拆卸的步骤大概说一下么,我对照一下我的

dakar_04
这是我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轻敲中间的轴,看看能不能震松。

我现在做了这么个简易拉马,旋中间螺丝向外拉,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明天找点结实的绳子再试

网友:
用热胀冷缩的原理,然后大力出奇迹

网友C:
整套的能进冰箱吗?进冰箱冰冻,然后出来后火烧外缘,到时候拉出来得别太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套的能进冰箱吗?进冰箱冰冻,然后出来后火烧外缘,到时候拉出来得别太轻松

整套机身一米长,没有合适的冰箱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套机身一米长,没有合适的冰箱哦

泡沫机身吗?出个馊主意,把头切了。整好再粘回去。?

网友D:
我的是这样。。给你参考

网友:
就是用力敲

网友E:
用电热吹风机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机身吗?出个馊主意,把头切了。整好再粘回去。?

玻纤维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这样。。给你参考

谢谢,看到你这个内部结构,,我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看来是轴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热吹风机吹一下试试

好,整个好用的拉马,再一起吹

楼主:
敲了感觉不行,找个拉马来搞

网友F:
用松动剂喷一下

网友G:
找个木方,钻孔,装到螺丝上,原螺母拧上,然后晃动,拔,晃动,拔,晃动,拔……

网友H:
哈哈哈,我也碰到过拆不下来的,恼火得很

网友I:
这种桨夹一般2种
挤压的,类似子弹头那种
紧钉的,有顶丝
确认都松开了,那么就用工具敲吧,和电机轴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松动剂喷一下

WD4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木方,钻孔,装到螺丝上,原螺母拧上,然后晃动,拔,晃动,拔,晃动,拔……

那我直接用梅花扳手啊,用胶布保护一下螺纹。。。或者拆出来这个整流罩直接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我也碰到过拆不下来的,恼火得很

最后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桨夹一般2种
挤压的,类似子弹头那种
紧钉的,有顶丝

好,正面没看到有孔位了,,电机那边就更加不可能了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后怎么处理的

怎么都弄不出来,角磨机把桨罩切了,,现在都只买碳纤壳的那款桨罩,不会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都弄不出来,角磨机把桨罩切了,,现在都只买碳纤壳的那款桨罩,不会拆不下来

看来我这个也有可能拆不下来,,,你那款桨罩有没有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这个也有可能拆不下来,,,你那款桨罩有没有图片看看

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纤维机身

搞定没了

网友:
哈哈哈哈,确定不是你用的反作用力吗?

网友J:
桨夹锥度的部分和锥孔咬住了,电机轴也被夹住,所以拔不出来
试试松动剂吧,或者给桨夹一侧装螺丝,开电机转动,利用震动震松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桨夹锥度的部分和锥孔咬住了,电机轴也被夹住,所以拔不出来
试试松动剂吧,或者给桨夹一侧装螺丝,开电机 ...

好,试试

网友K:
楼主机头开水烫一会就成,慌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机头开水烫一会就成,慌啥

好,改天试试

网友:
用烙铁加热

网友:
桨罩与机头之间插一片状钢板或铁条然后用锤子往桨的方向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