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电池能同时给舵机和芯片供电吗?舵机电压5-8V, ...
有这样的电池能同时给舵机和芯片供电吗?舵机电压5-8V,芯片3.3V

楼主(2020-06-30):
有这样的
电池
,能同时给
舵机
和芯片供电吗?舵机工作电压是5-8V,芯片是3.3V

网友A:
直接2s锂电直驱然后外挂一个3.3v稳压比较可靠,

网友B:
分压板,要不就2S的铁锂串联中间抽头,刚好合适。

网友C:
2楼和四楼都可行,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