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两个花牌1s 450mah电池插头给伟力k110用

楼主(2020-07-01):
花牌电池原厂头ph2.0换成小白头,原厂电池线很粗,自己买来的线实在太细了,不知会不会影响动力,或者发热烧掉?

网友A:
买端子自己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端子自己压

我从电池焊点换线啊

网友B:
这个头是不是会老化,然后动力变弱啊

网友C:
xt30不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电池焊点换线啊

线我也换过,最后还是买了很多端子和外壳,只要飞完发现接头处发热就说明该换插头了,直接剪掉旧插头,自己换很方便,成本就一两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30不香吗

xt30用在小机上面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我也换过,最后还是买了很多端子和外壳,只要飞完发现接头处发热就说明该换插头了,直接剪掉旧插头,自 ...

压小白头用哪种端子压线钳?

网友D:
我也是玩1S小鸡,但是PH2.0插头和这个电流都太小了,80c的放电至少有30A,而这个插头最大只有4.5A,远远达不到要求。我现在想改BT2.0插头,就是太贵,淘宝只有BATA一家有买。其实用2.0的香蕉头不错,现在准备改这个,就是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

网友:
LZ改反了,应该把K110电调的小白头换成PH2.0的而不是换电池的插头,我的暴力K110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玩1S小鸡,但是PH2.0插头和这个电流都太小了,80c的放电至少有30A,而这个插头最大只有4.5A,远远达 ...

这种1s小机没必要改大插头吧,电池放电虽大,但飞机电调好像也就5A,已限制了电流了,今天飞机我飞了几个电下来,插头也不发热,说明小白头应该够用,还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30不香吗

用在小机上太大了吧,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头是不是会老化,然后动力变弱啊

变弱就再换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1s小机没必要改大插头吧,电池放电虽大,但飞机电调好像也就5A,已限制了电流了,今天飞机我飞了几个 ...

那是一个电调5A啊,4个2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一个电调5A啊,4个20A

小电池号称85C,极端飞行实际不会超过10A,小电池就没有能超过25C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老金的微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线我也换过,最后还是买了很多端子和外壳,只要飞完发现接头处发热就说明该换插头了,直接剪掉旧插头,自 ...

我也是买了十几个插头直接焊上重换。目前效果还可以,没有发热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买了十几个插头直接焊上重换。目前效果还可以,没有发热的情况。

直接换电调的一个插头就好了,还要换十几个电池的插头,这是什么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电调的一个插头就好了,还要换十几个电池的插头,这是什么思维???

之前买的电池都是小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玩1S小鸡,但是PH2.0插头和这个电流都太小了,80c的放电至少有30A,而这个插头最大只有4.5A,远远达 ...

450毫安的电池飞7-8分钟下来,怎么算也过不了5A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是一个电调5A啊,4个20A

他这是直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这是直机哦。。。。。

是啊,他可能以为我飞四轴的

网友:
我的K110电池买回来就换MINI  T插,用到电池坏都不用再换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电调的一个插头就好了,还要换十几个电池的插头,这是什么思维???

当然是换电调端的插头,直接焊上解决问题。电池那边的插头问题不大,有问题时也该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小白头用哪种端子压线钳?

没必要买压线钳,专用的得上百块,6块的尖嘴钳也很好用,使用频率又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