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车电机如何用市电带

楼主(2020-07-01):
朋友们,这种60v2.2kw的电车电机如何用220的带动,需要什么样的控制器,能详细的说一下嘛

网友A:
用无刷电机驱动器和变压器呗

网友B:
大功率直流电源 都比你这电机贵 还是放弃吧

网友C:
220是交流电,必须转直流,而且还是大功率的,再加上新能源车的控制器
建议买380v异步电机,这样可以用380v三相交流直接带动,无需其他设备,就是没法调速了

网友:
废物利用,成本太高。纯粹好玩就把交流变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直流电源 都比你这电机贵 还是放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0是交流电,必须转直流,而且还是大功率的,再加上新能源车的控制器
建议买380v异步电机,这样可以用380 ...

变频器调速不好吗

网友:
先用220〉72v40A电源把220v交流变成72v直流,在用电调接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调速不好吗

你说的对,用变频调速成本比用60V的无刷电机低。

网友E:
电源可以找找看服务器电源,2000多瓦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可以找找看服务器电源,2000多瓦正好

不行,要用变压器,功率要是电机的3倍以上,因为直流电机可以过载7倍,用开关电源只能是老死机

楼主:
这么费劲啊,我看中的是这种电机有劲,以前用在过车床上,用的电瓶带,充电费劲

网友:
这种二手的电三轮电机便宜,但是要想用220V交流电驱动它成本就高了。以前用5KW的稳压器环牛做了一个直流电源带过这种电机。

网友F:
我也收了一堆各种看起来很漂亮的无刷电机,但是要想使用上的确很难,因为大功率的直流电源和驱动器加起来成本不低,而且还要额外的空间放置这些,有时候想想还不如直接用单相或三相的电动机,需要调速的时候就用变频器带动好了,二手的变频器还是很便宜的,而且对电机的兼容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真考虑过最好48V的电机,咸鱼上有4850的通讯电源一百多。这是我搜的最便宜的电源了。还有一种是变压器 ...

嗯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收了一堆各种看起来很漂亮的无刷电机,但是要想使用上的确很难,因为大功率的直流电源和驱动器加起来成 ...

网友:
交流三相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低速性能不佳。不如直流电机在低速有劲。就是成本高。

网友(2020-08-04):
二手通信电源也不咋贵150元左右,带这电机正合适!

网友H:
不过买个二手伺服电机1.5KW也挺好!三百左右直接用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调速不好吗

看错了,以为说直流无刷电机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I:
电动车的直流无刷电机有方波和正弦波两种,用驱动器也要对应方波和正弦波的驱动器,否则能驱动但转速会不正常,

网友:
   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动车的直流无刷电机有方波和正弦波两种,用驱动器也要对应方波和正弦波的驱动器,否则能驱动但转速会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过买个二手伺服电机1.5KW也挺好!三百左右直接用市电

伺服不是主轴电机老板说不能长时间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刷电机驱动器和变压器呗

能详细点吗

网友(2021-11-04):
这种电机水的很,数据毫无参考价值,还是异步电机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