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朗宇m2探索版

楼主(2020-07-01):
        好多年没有购买新机的欲望,主要是现在的直升机结构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意。自朗宇m2去年上市以来,关注了一段时间,近期飞伟力110,感觉电池性能都下降了,也懒得再买电池了,就很便宜卖咸鱼了。于是有了购买一台小鸡的想法,正好朗宇出了m2探索版,和正式版只是外观和部分零件变成了塑料金属相结合,不影响飞,要想外观漂亮就买正式版,要想性价比高就买探索版。第一时间就下单购进了m2探索版,在家里简单的对遥控器进行了设置,对频后就可以飞了。m2最大的好处是出厂不用调机,直接飞,对我这种懒人兼职太舒服了。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m2的futaba接收机插头接触不好,插在朗宇的飞控上发现接收机信号时有时无,这是致命的隐患啊。要知道不管是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接收机信号时有时无,那就是分分钟的失控!本来准备返厂的,后来试着把接收机的三根线从插头里挑出来,发现金属插脚开口有些大,于是用镊子把每个金属开口夹一下,然后恢复到插头里,再差飞控开机对频,这回接收机信号一直保持稳定了。看来随机的这个扶她吧接收机质量还是一般般。为了稳妥起见,用704硅胶把接头处粘牢,同时也把线束用胶固定,防止飞行中的震动引起失控隐患。
        总的来说,m2是好机,马达直驱震动小,做工精美,可以说是台精致的小鸡。但唯一的不足就是这个futaba接收机,浓浓的电子配件城风格。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就非常好了。

接收机接触时断时续。

用704胶糊上了
更新:周日在外场真正飞了飞,性能不错,即稳定又灵活,电机声音不小,有点像电锯的声音,但也不算吵。尾巴由于是电机所以灵活性肯定不如轴传的好,不过也能接近轴传90%的灵敏度。动力很足,定点翻不掉高。原厂电池3分30秒,电压3.7左右。m2 是没有场地又想感受大机手感的不错选择。

最新:买另一个外场箱,把遥控器飞机电池全放进去。拿出去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网友:
这机似乎没啥差评,,,

网友:
精致!就是小贵

网友:
这飞机的舵机如果改成标准的9g或者5g舵机,我感觉直接就下单了

网友A:
本地有魔友用这个小接收失控过,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我用的dsmx卫星,倒是没失控

网友:
本来也准备下单了,可惜室内飞还是大了点,没什么时间去外面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小鸡的要求就是抓起就能继续飞行,超过100克的小鸡都没什么诱惑了,可以直接无视

50克的2S K110,你会爱不释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克的2S K110,你会爱不释手

是的,100克是极限,当然50克最好,吧唧掉下来啥事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100克是极限,当然50克最好,吧唧掉下来啥事没有

1S的九鹰318a ,V120D02S原装机都在100克以内,所以都相对比较耐摔 ,调机也很容易,还能和K110共用520MAH的 1S高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的九鹰318a ,V120D02S原装机都在100克以内,所以都相对比较耐摔 ,调机也很容易,还能和K110共用520MAH ...

原厂3.7V用3.8V没问题吗?

网友:
准备买M2探索版

网友D:
我买m2也是接收机接口接触不良炸机查到原因和你一样镊子往里桶紧点,倒现在没有一点问题,m2是好机就是重量太重了希望厂家把重量减下来

楼主:
看来接收机接触不良是通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是笨重,毕竟它是3s动力可调参

是的,3s动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m2也是接收机接口接触不良炸机查到原因和你一样镊子往里桶紧点,倒现在没有一点问题,m2是好机就是重量 ...

我也觉得笨重了点,还有体积,也还有压缩的空间

网友:
同样橙色618入手的 探索版 真香~哈哈

网友F:
我一直覺得他改異形尾管是為了讓你只能買原廠的尾管

沒辦法自己切碳纖尾管用

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覺得他改異形尾管是為了讓你只能買原廠的尾管

沒辦法自己切碳纖尾管用

水滴形尾管我到是觉得很好,不会因为震动发生位移。飞这机的人一般都不是新手,所以不会炸的太厉害。我发现一个现象,本帖回复人80%都是将军。

网友(2020-11-19):
引用 网友G:
买老款的尾管固定坐换上不就可以用圆形尾管了么?

侧板孔位不一样。要换一套侧板还有尾马达坐

网友(2021-01-21):
这个箱子有点小。

网友H(2021-03-31):
引用 网友A:
本地有魔友用这个小接收失控过,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我用的dsmx卫星,倒是没失控

JR的fmss?

网友I(2021-08-30):
楼主,有合适的副厂电池吗?3块电池巡航,飞航线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合适的副厂电池吗?3块电池巡航,飞航线够用吗

原厂电池性价比是最高的 没必要折腾 M2 4块电池可以无限循环飞了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H:
JR的fmss?

Jr的卫星天线么?用了高频头么?

网友(2022-02-13):
新人不懂问一下,直机能不能用穿越机用的nano接收机?比如黑羊,elrs,是不是要飞控才能?无飞控的传统接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