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遥控直升机桨叶没有挥舞吗?

楼主(2020-07-01):
身边别人有一架带副翼的、希勒那种结构的油机,用手掰了一下,感觉在挥舞方向掰不动(不管是桨根关节,还是桨叶自身都很刚硬,觉得像是挥舞不动);然后潜水看了一些资料,说是不带副翼的,DFC类型的旋翼更是压根就不让挥舞,至于FBL就不了解了,没见过实物。
那么,航模直升机,尤其是DFC的,是真的没有挥舞吗?
那么就有两个问题:
1、两侧的升力不平衡怎么解决,是光靠用周期变距,硬把后行侧的桨叶升力提到和前行侧相同吗?
2、如果真的是挥舞刚性,那么变距和升力是不是就没有90°相位差了?换句话说别的直升机要低头,是让桨叶在侧面升力最大,在后方挥舞最高,那DFC就是直接让桨叶在后面升力最大吗?

网友:
横轴胶圈是软的啊,怎么会没有挥舞,第二点90℃相位差是进动

网友:
横轴胶圈有点挥舞铰的作用,在一个就是陀螺仪的作用

网友:
横轴胶圈主要是摆振,挥舞还是靠桨夹螺丝。

网友A:
什么是“挥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挥舞”?

网友:
这是新手的提问吗?我居然看不懂。。。

网友B:
挥舞铰、摆振铰、变距铰,都有,横轴垫圈是挥舞铰、桨夹大桨螺丝松紧是摆振铰、桨夹拉杆是变距铰!

只是航模直升机的挥舞铰没有真机那么大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挥舞铰、摆振铰、变距铰,都有,横轴垫圈是挥舞铰、桨夹大桨螺丝松紧是摆振铰、桨夹拉杆是变距铰!

只是 ...

所以是不是说,航模机挥舞的刚度要比真机大不少?相比较真机(只讨论铰接式)近乎毫无约束的挥舞,航模机桨叶在挥舞时,会不会受到旋翼头结构的更多干涉,和旋翼头之间产生更多的挤压、摩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不是说,航模机挥舞的刚度要比真机大不少?相比较真机(只讨论铰接式)近乎毫无约束的挥舞,航模机 ...

会,所以DFC在3D飞行时,大的循环螺距产生强烈的爆桨声,是很多喜欢所谓暴力飞行的听觉刺激快感。

网友:
真的直升机是靠桨来挥舞的,航模是靠橡胶圈来实现的,真机需要挥舞的幅度比较大,是为了得到较高的稳定性,航模直升机要求更高的灵活性,3D直升机更加要求灵活。所以航模直升机的悬停稳定性很差就是这个道理,因此logo会有一种倒宽的桨来有限的弥补一下这方面的不足。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真飞机桨叶数量多、桨尺寸大,转速低,桨的线速度也低,而其实际飞行速度又相对较高,这个速度差带来的影响简单算一下大约有5%多,
而模型机转速高,大部分又不竞速,飞行速度慢,飞行速度叠加上来的影响就很弱了,所以不需要大幅度挥舞修正,用胶圈来就可以了。
用胶圈这样相对容易变形的物体,就算是点个铰了。。。

网友:
实际上当然能挥舞。前飞状态依靠陀螺仪或平衡杆的作用也能平衡前后行桨叶。主流的航模直升机是要倒飞的,所以主要依靠桨毂力矩来操控姿态,不应该让桨叶能比较自由地挥舞。

网友:
有挥舞,桨和铰链都不是刚性的,可等效为一个扭力弹簧,我大概测过一台devil 420的挥舞铰扭矩系数是35N*M/rad。搭了数学模型以后发现还是有明显的挥舞的

网友:
其实是有挥舞绞,你看看db700中联中间的轴承,tg520中联上的黑色塑料圈,就是为了做挥舞支点。

网友:
好喜欢看这种有专业精神的讨论,能静下心来玩直升机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个新人不简单,赞!

网友:
有很多同学拿真机跟模型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挥舞”?

挥舞铰

网友:
我觉得与真机比起来,航模的挥舞简直太小了,真机除了挥舞铰,还有因挥舞带来的摆震,也就是当桨叶向上挥舞较大时,桨叶会向前加速,形成前掠,向下挥舞时,会减速,形成后掠,所以必须加摆震铰和摆震阻尼来约束前后摆震,明显例子的比如米8,所以你看好些像真航模直升机虽然是多桨叶,但是挥舞刚度依然大的不得了,挥舞小了,摆震也小,摆震机构全省了,对航模来说机构还是简单点好,对于两片桨叶,真机就没摆震铰,因为两片桨的真机一般是翘翘板式,一边上另一边几乎以同样角度向下挥舞,桨根加强就可以,航模的两个垫片就搞定,反正一边上另一边就下,桨尖与中心的距离变化一样,不像真机铰接式那样,一边向上挥舞离中心进,另一边向下挥舞与水平线重合离中心远,其实个人感觉航模大桨就是个大陀螺,陀螺效应总是滞后90度的,真机里有挥舞偏置量这个东西,意思是挥舞铰离轴心越长,直升机越灵活,航模直升机几乎可以看做桨有多长,偏置量就有多大,全为了特技,简化结构,既然挥舞会带来那么多麻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刚度提高到非常高,结果就变成了操作一个陀螺在天上飞,炸机了省得修挥舞摆震,本人还没飞出450的级别就炸机炸怕了,一次看模友飞120cc的大像真,那个姿态感瞬间就被吸引了,一直想飞像真直机,发现就算是700,总能感觉到高速旋转的主桨强大的陀螺定轴性和陀螺仪硬邦邦的增稳,后来偶然看小朋友玩超市88一个的玩具直升机翘翘板加平衡杆的旋翼头组合,居然有真机那样的姿态感,但是于是各视频平台搜贝尔直升机视频,看到贝尔公司的实验用航模,就是动量轮加万向铰接式旋翼头,那晃中带稳的姿态瞬间吸引了我,现在的各种无副翼悬停,是那种硬生的机身一点都不晃悠的悬停,这种翘翘板的虽然机身晃,但是也能对齐地面某个点,于是萌发了把手里的360改成越战uh1直升机那样高高的主轴带平衡杆的像真机的想法,仔细飞了dcs里的uh1和sa342做比较,uh1是晃悠着机身悬停在某点上,相比有各种电子增稳的sa342,感觉更有机械感,只是这年头副翼早已不是主流,更何况平衡杆,感觉好low,都不好意思和模友交流,甚至还有模友各种非议。唉,各3d大神轻喷。

网友:
航模直升机也有大幅度挥舞铰的,只是柔性过大,不好飞了,即使有三轴陀螺仪帮助稳定,也不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645&extra=

网友:
DFC结构上是不能挥舞,只能靠各种虚位稍为舞一下。

另外贴张图挥舞一下,哈。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844

网友:
航模没那么复杂,淦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