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600图传

楼主(2020-07-01):
图传买了好久了,第一次用电源接反烧了,不知道有大神知道这是个什么电子元件,能否复活?

网友A:
型号看不出来了,,从外围电路看应该是开关稳压芯片,mp1584en常见,你看看手册和就知道换啥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看不出来了,,从外围电路看应该是开关稳压芯片,mp1584en常见,你看看手册和就知道换啥芯片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也是业余哦,也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业余哦,也在学习。

网友B:
不建议维修,飞行中图传故障会直接造成丢机,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维修,飞行中图传故障会直接造成丢机,得不偿失

谢谢,确实是,我是修好装车车上玩

网友(2020-08-11):
应该是1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