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愉快的早晨

楼主(2020-07-02):
做鸡(机) 无非是一个航模玩家最享受的一个过程。以前的我,改手抛机入门,手抛机耐炸,易改,易修,陪我度过了青涩的新手时期,后来陆陆续续自己无图纸做机,自己模仿坛子上的飞机,自己在kt板上画图,切片组装,做过一个大飘飘,三通道无副翼,一个字,稳!后来被3D迷恋,自己手切了一个,其实飞机是很好飞的,无赖自己技术太菜,炸炸炸,修修修,还是搞不定,于是拆设备了。

今天早上,心情愉悦,带着我陆陆续续做了半个月的ft侦查者,手抛,歪歪扭扭的起飞,还好我反应快,副翼够大,及时调整姿态,就没有秒炸,上天后,和昨晚上无动力手抛感觉一样,头轻,飞机上蹿下跳的,但是在随时都要修正俯仰的情况下,依然感到了前拉机,中单翼的魅力,灵活性简直不要太好。浪了几圈,下来吧,别搞炸了就后悔死了。好一个完美的降落(炸下来)

时间还早,又不想配重,于是我又开始走弯路了,我想了想 把下拉加大会不会好一点,于是扳了板电机,加大下拉角,手抛,起飞。起飞姿态比第一次好多了,上天后头没有刚才那么翘了,但依旧无法改变头轻带来的问题。,凑合着飞了几圈,这手感,简直无敌啊,太tm跟手了,打哪指哪的感觉太爽了,和以前手抛机(我的副翼开小了)简直两个感觉,试着做了几个横滚,哇擦,居然成功了,没有日地球。第一次做横滚成功,太激动了!  然后试了试低速性能,也是非常的棒!没有让我失望。

最后说一下这个侦查者的配置:图纸,自己打印的(才拿到一个hp打印机)感谢论坛模友地无私奉献。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的按照图纸去做,我做的没有上反,这也是为什么那么灵活的原因吧,另外机翼直接一块板,割一刀,没有两片拼接,受材料原因,翼展小了30MM吧,但依然很飘。

电机4.5元的1806 电调15A 的无BEC 配6040浆,电池6元一片自己组3S 750毫安 拉力能有300多克!飞机空重90克,起飞重量260克,我是属于穷玩系列,哈哈哈!

大伙儿可以看一看我的电机固定方式,直接拎下来就可以维修,或者换动力。浆的固定也是O圈固定,有桨保护的作用,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视频呢?
不过楼主穷玩的精神值得学习,高手就是能用最便宜的材料做出好飞的飞机,我改个手抛机成本不知道比楼主高了多少倍,惭愧……
但话说回来,手抛机改出来,应该也属于前拉机、中单翼吧?副翼开大点也是灵活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视频呢?
不过楼主穷玩的精神值得学习,高手就是能用最便宜的材料做出好飞的飞机,我改个手抛机成本不 ...

你好朋友,早上一个人飞,媳妇还在被窝,所以没有视频。

最初我改的手抛是这样的:84手抛机改前拉,2212电机,8060浆,750ma3s电池,9克舵机2个。副翼宽大,但是靠近机身,拉角也不对,炸机无数次,已经对前拉机没有信心了,于是改了猎鹰,副翼靠近翼尖,动力换成1806 好飞,但是副翼舵面太窄,做不了横滚,在上一次的作死飞行中炸成重伤 还没有时间修复,每天回家的任务就是陪娃溜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朋友,早上一个人飞,媳妇还在被窝,所以没有视频。

最初我改的手抛是这样的:84手抛机改前拉,2212 ...

2212电机和3S电池对手抛机来说太暴力了,用不着这么大动力。
另外手抛机机翼带上反,再加上翼型的缘故,正飞升力大,一翻过来就变成向下的压力很大,掉高厉害,不适合做翻滚和倒飞。
KT板飞机这点好,没有翼型,所以正飞倒飞升力都一样,反而适合翻滚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和3S电池对手抛机来说太暴力了,用不着这么大动力。
另外手抛机机翼带上反,再加上翼型的缘故, ...

是的,手抛烫平机翼,做整翼副翼,适当加强,可能还是能做点动作吧。

至于翼形的影响,肯定是有,但是我也见别人手抛机倒飞很流畅的哦,倒飞压杆,机翼产生迎角,固产生升力吧,我也新手,瞎琢磨的,哈哈!

至于你说的KT机  ,我这个侦查者是有翼形的哦,就是那种1/3位置划一刀,扳一扳,热熔胶沾死的那种翼形。有时间了做ft那种有翼梁,双层kt板的那种机翼的飞机,那种刚度更好,也不难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手抛烫平机翼,做整翼副翼,适当加强,可能还是能做点动作吧。

至于翼形的影响,肯定是有,但是我 ...

好吧,我的手抛机没有烫平机翼,倒飞是不行的,我试过,不能保持平飞,一直向下掉。但灵活性很好,翻筋斗和横滚没问题,横滚时升降配合必须很快,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的手抛机没有烫平机翼,倒飞是不行的,我试过,不能保持平飞,一直向下掉。但灵活性很好,翻筋斗 ...

手抛机,练手利器,我那个重伤大手抛,还是会把他修好的,毕竟带我入模 ,有感情的

网友B:
楼主好手艺,电机座是雪碧盖子吗

网友C:
楼主发一下副翼和电机座的细节

网友D:
侦察者图纸能给个链接吗?或者给个搜索的关键词?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侦察者图纸能给个链接吗?或者给个搜索的关键词?
谢谢了!

为方便广大新手模友,建个FT图纸索引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116

你看看链接能不能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电机座是雪碧盖子吗

居然错过这么多评论,回复朋友:是雪碧盖子,韧性不是一般的好 白炸不坏另外,你看一下我的电机座子,是雪碧瓶子的口,下电机直接拎瓶盖一样拎下来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一下副翼和电机座的细节

副翼钢丝拉,手艺欠佳,两边都不平衡,我回家给你拍一个细节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一下副翼和电机座的细节

看来还是有朋友对副翼 ,电机座感兴趣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方便广大新手模友,建个FT图纸索引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116

你 ...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