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链接电脑的连接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0-07-02):
电调链接电脑的连接线叫什么名字。一头usb一头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ttl

usb转ttl有五个针 怎么连接电调的三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转ttl有五个针 怎么连接电调的三根线

刷电调一般只用插三根就够了。另外的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