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普Mark4 HD机架完美走线

楼主(2020-07-02):
玩穿越快100小时了,记录一下:喜欢Mark4 HD这款机架,但电源线走线一直是个问题,不喜欢侧边出线,搞不好容易被桨打着。
新装了一架6S的,简单设计了一下,完美解决走线问题。
晒一下新机配置:
Mark4 HD机架
格普 F7-bt-hd飞控 + 50A电调 飞塔套装(双ICM20689陀螺仪同时工作,感觉会更精确一些吧,选来选去选了他)
致盈Smoox 2306 KV1880电机
大疆图传天空端
格氏6S 1300mah电池
接收机是Futaba R2000sb接收机,支持rssi(摇控器装了大力增程,目前遥控信号强度大于大疆图传)

首次装6S,有些坑是必须自己趟一遍的,开始XianYu上买了个二手的飞塔,刷错固件了,过热炸机,损失一个电机一块电池(300块就这样没了),后又拍了全新设备。
上图:空中飞行时间94小时(推油门才计时)

电源线电容各点一边,原配电容不大35V220uf

全裸状态

机架上盖板磨了俩凹坑,以免电源线挤压天空端

安装完成

整体效果

网友:
看着很舒服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是前出电源线

网友A:
格普mark4和翼飞dc5,哪台好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普mark4和翼飞dc5,哪台好飞一点?

没有哪台好飞,只有你喜欢哪个架子

网友B:
用大疆天空端还需要电容吗?

网友C:
凑下楼主的热闹

网友:
用多大电池,起飞重量多少,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凑下楼主的热闹

你这个改装挺大的,这XT60固定更容易插拔。不过大疆天线这样放是不是容易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疆天空端还需要电容吗?

需要,不然电压杂音大容易造成图传卡

网友:
我的MARK4是中出

网友:
能飞几分钟?

网友:
这个机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电调的主电源线真难走啊,而且焊上电容电容也很别扭,网上下载的天空段打印件,为啥不能靠后点呢?正好放在后臂的梁上想不改造机架太困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改装挺大的,这XT60固定更容易插拔。不过大疆天线这样放是不是容易弄断?

还好吧 不是固定死的,但是没大炸过 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吧 不是固定死的,但是没大炸过 不知道会怎么样

用多大电池,起飞重量多少,飞多久?

网友:
说是HD版,其实除了后机身调整了两颗螺丝孔位,其他的地方一点改进都没有,走线还是难受的一塌糊涂

网友D:
14SG用什么接收器,7008感觉太大了!

网友E:
走线能让自己满意,前提要谢谢大疆天空端的集成度。给你来个裸体图传和接收机,乱七八糟就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用什么接收器,7008感觉太大了!

上面写了,futaba最新款最小接收机 R2000sb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线能让自己满意,前提要谢谢大疆天空端的集成度。给你来个裸体图传和接收机,乱七八糟就产生了。

感谢DJI,让飞行多了那么多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疆天空端还需要电容吗?

我没装,感觉没啥影响

网友F:
我的把机臂磨了(磨了机臂末端两个头就多了一个孔位在底板和机臂压板间)  从下面走到尾巴再上去

网友G:
电容焊到XT60上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把机臂磨了(磨了机臂末端两个头就多了一个孔位在底板和机臂压板间)  从下面走到尾巴再上去

我也考虑过这种方案,后来看尾巴空间不多,天线和电源线挤一起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焊到XT60上会好一些

这个绝对是心理作用,电容里那么一点电子经过那么粗的导线传输过去,完全可以忽略负载和干扰。
并且,噪音一般来自电机,不是来自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是心理作用,电容里那么一点电子经过那么粗的导线传输过去,完全可以忽略负载和干扰。
并且,噪 ...

并不是心理作用,不加电容一加油会有横纹。我说的加在xt60处好一些指的是空间上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不是心理作用,不加电容一加油会有横纹。我说的加在xt60处好一些指的是空间上好一些。

这样说都同意

网友:
这都能强行后出真是佩服,,不过感觉这样电源线是否应力大了点,容易传到震动?我也是纠结了很久,最后选择了侧出,电容固定在xt60一端,这样总体走线更简洁,而且都不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凑下楼主的热闹

兄弟,你这个图传3d打印件可否共享一下呢?谢谢

网友:
整齐简洁

网友:
请问楼主futaba加功放使用R2000接收机遥控距离强于大疆?

网友H:
请问楼主futaba加功放使用R2000接收机遥控距离强于大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futaba加功放使用R2000接收机遥控距离强于大疆吗?

是的,亲测强于大疆图传,无论高空拉距还是穿树。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C:
凑下楼主的热闹

哥们 这个天空端支架我咋没找到呢。能分享我一下吗

网友(2021-06-27):
楼主,我用的是R3001SB,回传RSSI是不是需要接在SBUS2插口上?接在SBUS上是没有回传RSSI的?

网友I:
另外,控装了大力的功放,会不会影响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控装了大力的功放,会不会影响回传?

你说的回传是指回传给遥控器吗?我没使用这个功能。穿越机是看屏幕飞的,所以信息都回传到飞控显示在屏幕上啊,没必要回传给摇控器。
现在的飞控都支持RSSI显示到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