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XK110电池造充电器

楼主(2020-07-02):
首先感谢以往的大神帖子提供的灵感
飞XK110,一直用两块电池,希望充电能快点,原装充电器充好太慢了,充满得一个小时,前段时间还坏了,自己手里只有个B6mini,冲1S要么一个一个冲,要么平衡冲,也不方便
于是在网上买了两块充电板,制成一代原型

热缩膜中间打了两个控,为了散热

老接口,也够用

充满4.19自停,用了几天还是很好用的,可以同时冲两块不分类型,总功率10W,半个小时就可以充满,其实测了一下,20分钟前一直保持在满功率运行,后面10分钟保持在0.5A左右冲,其实25分钟就可以拔电池了,

两块电池用了大半年了,插头都换了好几次,耐用,手里还有四块全新的,舍不得用,每次就飞两块+一块原装的,嘻嘻
话说回来,充电过程中发热很大,无奈用皮筋绑块铁,加强散热
思虑再三还是忍不住再制造了第二代

直接粘在大块散热铝板上,而且板子也换成C口了

功率10W,充电块,发热也好多了,应该可以用蛮久了
另外,做这个之前也看了网上的成品,满足1A充电的太贵了,想想自己也不需要一次冲那么多,两块刚刚好,哈哈,前后两次购买一共花了20,还买了其他小零件,感觉挺值的,要是一开始考虑到散热,10块足够了

网友A:
同4056模块,不过现在已经不用了

网友B:
1S高压电池 充电器才20一个,一次冲6个,害的我每次充10几个电池没时间飞都有些鼓了

楼主:
20?哪有?记得有个五冲的,不过每个端口0.5A,和原装一样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4056模块,不过现在已经不用了

厉害,我咋没想到,把外壳给扔了,不过这个闷在一起散热不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我咋没想到,把外壳给扔了,不过这个闷在一起散热不好吧

散热不用担心,本身模块我记得是可以在80度正常运行的,毕竟是线性降压,而已1块多的板子也完全不在意

网友:
还是用平衡充比较安心一些。0.5A小电流充,多备几个电池,可以循环用了。

网友C:
告诉你个小秘密,oppo四A充电头,用XK110原装线,冲两块电池,也可以单冲,你看看多久充满。我是三块可以不停的飞

网友D:
你这省钱的 还不如买个B6   然后自己动手作充电线,关键是可以看到每节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省钱的 还不如买个B6   然后自己动手作充电线

你说的是A6吧,都说了我有B6mini,但是B6平衡冲有几个前提,一是电池容量、类型得一致,二是B6的平衡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小秘密,oppo四A充电头,用XK110原装线,冲两块电池,也可以单冲,你看看多久充满。我是三块可以不 ...

这么厉害,可惜手上没有4A的充电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可惜手上没有4A的充电头

3A的也可以了,一个飞机带一个充电器。四块电池随便飞。因为尾巴是空心杯电机,需要适当控制温度,可以延长尾电机寿命!

网友:
为了玩小鸡子我买了ultrapower的六路充电器,标的是独立1.0a,自带常用的小白头+1.25+2.0接口。实际充电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不久前还自己改了散热风扇,外场连续充电发热会影响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S高压电池 充电器才20一个,一次冲6个,害的我每次充10几个电池没时间飞都有些鼓了

哈哈,是我推荐你那家买的电池吧,九鹰318飞的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是我推荐你那家买的电池吧,九鹰318飞的爽吧!

是的,520 550mah这两个容量的可以,飞318a和暴力k110,但也有一半鼓了,小容量的不行,飞k100都没什么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520 550mah这两个容量的可以,飞318a和暴力k110,但也有一半鼓了,小容量的不行,飞k100都没什么力
...

我现在还在用,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的也可以了,一个飞机带一个充电器。四块电池随便飞。因为尾巴是空心杯电机,需要适当控制温度,可以延 ...

受你启发,多焊接了个接头,把两个充电器链接起来了,用4A充电头应该能同时冲四块,外出时,随便带一个就行

网友F:
看看我的,用4057自己做的,感觉开关电源小了电,单个3A(用了两个)。准备改外接20A5V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的,用4057自己做的,感觉开关电源小了电,单个3A(用了两个)。准备改外接20A5V的电源

这也太夸张了吧!打算一次几十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的,用4057自己做的,感觉开关电源小了电,单个3A(用了两个)。准备改外接20A5V的电源

哈哈 高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