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0-07-02):
想买富斯i6来飞,我看有小的ia6和大一点的ia6b两种接收,新手,不知道该用哪个,是不是固定翼,普通的pwm的就可以啊

网友:
是的都可以,只要收发能对码。接收越小越轻越好。

网友A:
在意差几克重量就ia6够用,否则选ia6b。用途更加宽泛,多了PPM/i.bus/s.bus还可以实时回传电池电压数据。方便。价格则相差无几。只是重了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