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无副翼飞机

楼主(2020-07-02):
      很多模友入魔是先玩三通无副翼飞机,后面再玩4通机。想必对三通无副翼飞机都有较深的体会。我是入模较长时间后第一次玩无副翼的三通机,很是喜欢,同时也有有很多问题,开个帖子收集一下这种飞机的种种,希望老鸟们畅所欲言,相互交流。先提几点疑问,抛砖引玉。1,无副翼飞机基本都有上反角,上反角的大小和控制偏航的灵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换个说法,上反角大的方向舵舵效是更强还是更弱?   2,上反角大的飞机更容易横滚吗?  3,如果没有上反角,操控性如何?如果想用无副翼飞机完成一些特技动作,设计上有哪些注意事项?
       我目前总结的无副翼飞机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可靠,机翼没有副翼结构,制作难度减小很多。下边上两段桶滚的视频,第二段是修改了几次飞机后,操控性增强不少。还望老鸟们多多指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K411n7BK/

网友:
上反角飞机不好飞

网友:
上反角作用如图。
我没怎么玩过无副翼,从理论上说,上反角增加了横侧向稳定性,会削弱航向和横滚机动性。由于缺少副翼,这种稳定性是有必要的。
想增加机动性,可以试试采用下单翼,降低上反角,或增加方向舵面积和到重心的距离。升力系数越大的机翼,方向舵对横滚的影响越明显,
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网友:
哦哦,三通无副翼机是怎样的?1通道垂尾转向,2通道平尾升降,3通道油门?按理说这种机型就不能滚转啊,你那个桶滚是怎么做的?双水平尾翼差动?

网友:
我正入手一个无副翼的滑翔机,也是有上反角的,以前从来没有飞过,看你这样飞也是蛮好耍的。

网友:
有没有一种说法无副翼的飞机是玩具

网友:
我是不接方向直接接副翼。

网友:
从没碰过无副翼

网友:
上反角越大横向稳定性越强,越不容易转弯,转弯要灵敏可以加大方向舵面积,加长尾力臂长度

网友:
好奇啊,我自己也做过大上反角的三通道小电滑,这个桶滚怎么做到的,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无副翼带上反三通机,设计得当很好飞,做过好几架中小微了

网友:
作为一个2005年就入模万自制KT板飘飘机的老菜鸟,经历了多次退模又多次重新入模,说说我的浅见。1,无副翼飞机基本都有上反角,上反角的大小和控制偏航的灵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换个说法,上反角大的方向舵舵效是更强还是更弱?(上反角的大小和控制偏航灵敏之间关系不大或者说没有关系,但是上反角大的飞机更不抗风稍微有风就难保持姿态,从而导致偏航。上反角对舵效的影响不大)   2,上反角大的飞机更容易横滚吗?  (上反角越大飞机自稳能力越强,越不容易横滚)3,如果没有上反角,操控性如何?如果想用无副翼飞机完成一些特技动作,设计上有哪些注意事项?(没副翼的话飞机万特技动作会更困难)

网友:
很多该说的,上面都已经说了,补充一点:
大角度上反角的飞机非常不抗风,尤其是遇到侧风,没有副翼的协助更难修正被吹斜翻的机翼,因此建议除非新手或者是想休闲飞,尽量不要飞没有副翼的飞机。

网友A:
无副翼是淘汰品,无需再讨论什么,别问为什么,问就自己去试试看操控差别有多么明显!!!

网友B:
俺还有一架3通道的无副翼鸡鸡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3027  如无上反角 或上反角偏小的话 横侧稳定性不好 修正困难  太大的话 同样不稳定 会横向漂浮不定 无副翼 做横滚较困难 要先拉升 再打方向舵 结果就是个桶滚  不要为难无蝠翼的鸡鸡  它是 入门机或老年机 或者是 高档机或室内飞的微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还有一架3通道的无副翼鸡鸡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3027  如无上反角  ...

感谢众模友的回复,就不一一回复了。特别是几位详细回复和分享经验的模友,会给后来者留下思考的素材。交流是提高的有效途径。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反过来理论又可以指导实践和改进,想必玩航模的部分乐趣也在于此。折腾了两天,隐约的感觉到性能良好的无副翼飞机的设计是很有讲究的,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上反角大小,各部位的比例大小等等的匹配度,这需要反复的修改和验证。不同的取舍得出各不相同的飞行性能。我想一架性能均衡的无副翼飞机是可以滚转,可以筋斗,可以倒飞的。我目前这架飞机筋斗,滚转已经实现,现在向能倒飞的方向在修改。某天成了,再录段视频分享经验。

网友C:
做过无副翼的T尾和V尾,总结了一下,V尾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无副翼的T尾和V尾,总结了一下,V尾比较适合。

感谢经验分享。下回我也试试V尾无副翼。。总结一下这两天的实践:1,偏航和上反角的关系不太大。2,滚转和上反角关系很大,在一定范围内,上反角越大,横滚越灵活。3,倒飞需要较大的动力,我这架飘飘动力是1306的,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维持不了。4,有模友问怎么实现横滚,就是打方向舵而已,主要是设计有合适的上反角即可。。。上段昨天再次改进后的视频,演示一下横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是淘汰品,无需再讨论什么,别问为什么,问就自己去试试看操控差别有多么明显!!!

不能同意!

网友:
有点东子,专业性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