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3分钟炸机

楼主(2020-07-02):
新入门小白请教:cc3d飞控,降落时离地1米多飞机自动收油门,飞机直接落地炸桨,就像突然没电了,但实际有电,这是什么情况?调试的时候,收油门电机好像有一点突然刹车的感觉,这是哪里不对?应该调电调还是调cc3d参数?以前玩450直升机的时候,即便是没电了也是缓慢平稳的降落的

网友:
新手就上F4吧,cc3d折腾不起。现在买个成品机,随便飞,炸鸡返厂维修,专心飞飞机

网友:
自动收油好智能的机器啊,这是怎么做到的?穿越机还能定高吗?很想学习先占楼准备好小本本等大神回复

网友:
还是要会修机的,穿越机那有不炸的,只返厂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固件,我以前用原始固件出现过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现在换bf好像稳定一点

网友:
玩穿越现在基本见不到了CC3D了,上主流飞控吧。SKYHERO绝版机架那里有卖,太帅了。

网友:
遥控器 接收机 图传 这三个要一步到位  不然你就等着炸机吧   我遥控器T16 配睿斯凯R9M 915  接收机R9MM  图传大疆  这样你才能专心飞飞机 一步到位最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