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升机、这两hold的区别和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0-07-02):
图一

图二

飞了这么久直升机,一直没有深究这两个hold的区别、以前学飞的时候就按教程设置在同一个开关上了。现在想弄明白,图一中的hold的作用、那个-100又是指的什么意思,图二中的hold是飞行模式中的一种,这个模式也可以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等参数,这个hold是如果设置了油门曲线是不是打开了也不会熄火呢。  那么这两个hold到底哪个才是熄火开关呢。忘懂得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个人理解,俩一样,第1个是设置hold模式油门值是多少,所以,即便你设置了hold模式的油门曲线,它也会把油门输出强行设为第1个图的值,当然,可能不同的控不一样,建议看下monitor油门输出值是多少,以保稳妥。

网友B:
油门保持功能不是设计用来熄火的,恰好相反是用来维持怠速的,我记得是向下收到底后才能保持在HOLD状态,否则一直高油门的话油门是在动的。
HOLD模式不光管油门曲线,还能管舵量螺距等东西,用它来执行熄火降落是对的。
让油门保持熄火是油门曲线做的事。

网友:
图一是油门触发点位置锁定,比如将右面箭头设置为-90%,这时从-100%~-90%行程内是不启动的!

网友C:
有一个是给油机用的,油机熄火的时候还需要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状态,所以油门舵机不能全下去,得留在一个位置高度,这个就是自己设置的值。油门要完全熄火还有个throttle cut,这个完全关闭发动机。
电直就无所谓了,有一个就行。。。。

网友:
Hold是保持油门,Cut是切断油门,油机才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俩一样,第1个是设置hold模式油门值是多少,所以,即便你设置了hold模式的油门曲线,它也会把油 ...

知道这两个HOLD的实际运用分别是什么吗,有模友说第一个hold是油机才用,现在的电直可以不用,直接用第二个里的hold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保持功能不是设计用来熄火的,恰好相反是用来维持怠速的,我记得是向下收到底后才能保持在HOLD状态,否 ...

hold模式用来执行熄火降落的话,那么油门曲线是不是要设置为最低,也就是油门值为零一条直线呢,这样才能切断动力,控制螺距来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这两个HOLD的实际运用分别是什么吗,有模友说第一个hold是油机才用,现在的电直可以不用,直接用第二 ...

看来我理解错了。

第一个是油门切断,第二个是油门保持。

对于油机而言,油门保持是让油门保持低开度的怠速状态,发动机低速不停转,但是不足以甩开离合器带动主旋翼旋转。
而油门切断则是在怠速的基础上再降低油门,彻底关闭开度,让发动机彻底停转停车。

对于电机而言,油门保持就直接让油门输出是0,电机停转,所以就没必要设置什么油门切断再度降低油门值了,即便设置了,效果也一样,还是电机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hold模式用来执行熄火降落的话,那么油门曲线是不是要设置为最低,也就是油门值为零一条直线呢,这样才能 ...

对啊,hold模式里对应的油门曲线就是全0,螺距曲线和普通模式有些差别,需要一些负螺距来加速大桨的。

网友:
你如果玩过油机你就会知道,还有个CUT的概念,我当时也是搞了很久才搞清楚。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HOLD,
对于电机来说应该理解成LOCK(现在VBC和VBCT也是用LOCK的概念),就是锁死油门不用大桨转。
但对于油机来说,应该理解为保持,就是保持发动机怠速,但大桨不转,就是不要熄火,熄火对应的是CUT功能。

理解好HOLD, CUT 和LOCK,这几个概念。

网友:
真正意义上的熄 火降落或者说比赛中是要用CUT的,但一般自己飞行用HOLD也没所谓。

网友(2022-12-19):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是给油机用的,油机熄火的时候还需要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状态,所以油门舵机不能全下去,得留在一个位置 ...

请教一下,VBCT飞油机定速,油门曲线是默认还是设置成V,油机的油门曲线能和电机一样设置成一根横线吗?

网友:
油门hold有自带的螺距曲线
熄火cut只保持特定油门值(一般归零或者油机的怠速),螺距无变化,螺距使用开启熄火之前的模式

我一般用熄火来不拔线调螺距,比较危险不推荐

网友:
第一个定义是 保持。第二个定义是 暂停。做熄火反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