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凤凰模拟器和实飞求助

楼主(2020-07-02):
我用的凤凰模拟器,里面有个这个飞机,带飞控的

我想咨询下这个跟实际带飞控(自稳那种自动回中的)是不是操作手感差不多?
我只有一个人玩固定,周边没老鸟带,想咨询一下,有个1米2的轻木准备首飞,用的是乐迪的飞控

网友:
新手在没有建立条件反射前加飞控体验完全可行,这是增强兴趣减少挫败感很有必要的选择。不过还是建议你买款泡沫飞机练手比较稳妥,新手练习炸机不可避免,轻木修复难度大,三思!!!

网友:
楼上说的是,新手必须经历炸机。

网友:
即使你再模拟器上练的再好,第一次上实机的时候也会慌,可能到时候脑袋空空也不一定,等你炸鸡炸麻木了,后面就顺利多了

网友:
带飞控的模拟器?

网友:
都是模拟器了,为啥还要飞控?

网友:
fms守护者,带飞控,关键时刻救机,1.2翼展。我是拿这个入门的,一直在用它练习。

网友:
实际飞控跟模拟器里的飞控还是有很大差异,道理都是一样的,你不操控的时候就自动回平,但模拟器里的飞控也太理想化了,只用0.1秒就能回平,而且一旦回平,飞机就以绝对水平的姿态稳定飞行。
现实里不可能这样,真正的飞控回平是要时间的,不可能是模拟器里那种闪电的速度,而且即便回平了,飞机也不可能以绝对水平的姿态稳定飞行,受影响因素太多。
既然都用模拟器了,就不怕炸机了,再去飞一个带飞控的飞机意义在哪里?还是飞个普通飞机练练反映和肌肉记忆吧。
另外你一上手就来轻木机,有点狠啊,新手90%都要炸机的,而且你还是单飞没人带。轻木炸了很难修哦,建议还是飞泡沫机。
这个是某个飞友轻木机炸了之后的惨状,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A:
轻木对于新手来说就是一次性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木对于新手来说就是一次性用品

网友B:
别飞木头的,泡沫走起先,炸鸡是一定的,老鸟也炸,等不怎么炸鸡之后再飞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飞木头的,泡沫走起先,炸鸡是一定的,老鸟也炸,等不怎么炸鸡之后再飞轻木。

确实,最近看上fms的莫尔,搞活动,送水鞋……就是fms是不是价格都偏高,炸鸡维护估计也贵

网友:
这个太贵,第一架飞机不要看外观是否自己喜欢。反正外观飞一两次就面目全非了。刚开始玩主要看飞行速度尽量找飞的慢的。要是看上FMS建议魔鬼或者小守护者。最好还是来个冲浪者先摔着,或者来个天使之翼之类的8mmF3P把舵调小点也可以,这种板机耐摔。

网友:
模拟器里面如果还要飞带飞控的机型,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摸上真机才发现都是虚幻。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最近看上fms的莫尔,搞活动,送水鞋……就是fms是不是价格都偏高,炸鸡维护估计也贵

好像有个敏定塞斯纳1.2m,白板8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最近看上fms的莫尔,搞活动,送水鞋……就是fms是不是价格都偏高,炸鸡维护估计也贵

不过就是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