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指一下Bl主板的主无刷信号点

楼主(2020-07-02):
上次在Bl相关帖子找到了成功焊了尾无刷,但一直没看到有主无刷的信号点,现有主板主电电调驱动外转电机时而好时尔不行实在无语

网友:
路过学习。背面靠上的两个应该是电调的单片机,下面应该是陀螺仪和2.4g芯片。主尾的pwm输入位置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来两张高清大图,高手们请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个板子支持双无刷?你把功率管换大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支持双无刷?你把功率管换大不行吗?

这个是第一代双无刷主板,好像是2012年的产品,内置电调有缺陷,但三轴系统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第一代双无刷主板,好像是2012年的产品,内置电调有缺陷,但三轴系统应该是不错的

看线路进了下面的芯片,到底哪个脚是控制脚没有实物看不出来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进了下面的芯片,到底哪个脚是控制脚没有实物看不出来的

尾无刷信号点在主板下方,估计主无刷信号点也是,应该在尾无刷信号点附近找,不过这样也不对,尾无刷是要跟进3轴系统的输出信号

网友B:
找了相关资料,做了个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相关资料,做了个图,供参考

有心,非常感谢,这尾信号和之前图片一样已经验证过是对的,但愿这主信号点也是对的,周末正好验证

网友C:
请问lz选用的是什么电调?最近在折腾尾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选用的是什么电调?最近在折腾尾无刷

就是线性比较好的2S 7a电调,不是你们说的BL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相关资料,做了个图,供参考

刚拿主板实物看了看,这主电调信号点太难焊了,不知道背面有没有代替的焊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线性比较好的2S 7a电调,不是你们说的BL电调

据了解直升机是需要bl程序驱动的,你说的7a是不是绿色板子的那种8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了解直升机是需要bl程序驱动的,你说的7a是不是绿色板子的那种8块钱

不是,那个可以用作主马达电调,尾电调得用线性一流的,拿货价都四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主板实物看了看,这主电调信号点太难焊了,不知道背面有没有代替的焊点

用万用表打一下,通的就可以用来替代。或者让修手机的帮忙焊板上的点

网友:
大佬,能分享一下你的D7e所有飞机的参数设置么?这样我就少走弯路啦

楼主:
主无刷点焊接及测试验证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无刷点焊接及测试验证成功了

这个主无刷焊点用的导线太粗了,,非常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无刷焊点用的导线太粗了,,非常不安全

那是图片放大了,就是普通信号线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