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款室内娱乐神器:灵活得像只苍蝇的1/16小比例沙漠卡

楼主(2020-07-03):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入手的一辆沙漠卡。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辆小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造型好看,很野性。
2. 外形小,只有1/16,可以在室内娱乐(不能再小了,否则无刷动力装不下,而且不能用中型舵机
3. 可以改无刷动力,配50A电调,对于这个级别的小车来讲,动力十分强劲!
4. 可以用20KG的中型舵机,转向超级灵活,这种级别的舵机即使用在1/8车上也没什么问题。

针对这辆车的电子设备我已经研究很久了,因此我果断买的空车架,而不是什么“到手玩”的版本。350元。

这车的车壳我觉得设计得很好,首先它自带骨架,在这个级别的小车里,实属不易。其次,车壳后面与车架通过铰接连接,不像短卡或者大脚车那样装电池时需要把4个R型销全部拆掉。第三,前面的两个R型销即使不安装,车壳也可以固定得很好,对于我这样的懒人,这样的结构设计确实不错。

下面是额外采购的电子设备:

电机:SURPASS 2440   4600KV

好盈50A车用双向电调:

舵机,JX6221, 20KG!

再看一眼车,这车确实很小,和易拉罐对比:

开始装设备。先装舵机,装舵机之前需要先把二楼板、中央传动轴拆下。毕竟车子小,空间很有限,装设备时候需要走走华容道。

其次是电机。装电机时有个小小的创新,先将电机预安装,测量得到电机机身距离底盘还有8mm距离,然后用1.5mm厚的海绵双面胶将一个6.5mm厚的尼龙板粘在底盘上,正好把电机托住。之所以加一块尼龙板,是因为车在飞坡落地、或是撞到障碍物时,电机会有向下运动的趋势,电机座和主减速齿会受很大的力,易损坏。

电机位置调好后,在齿轮处上油,盖上二楼板。

主要电子设备装完后,用电包测试一下效果,机构运转良好。

最后和我的1/8“重型坦克”越野车合个影

这辆1/8的车并不是我最大的车,此刻它竟显得如此高大。
我本想让我的1/16沙漠卡和我的1/5Baja 5B合影,形成一个更强的反差,但我懒得下楼去拿一个20斤的东西。

关于电池,这车最大可以用格氏的 3S 1800mah 20wh,走走停停续航高达30分钟。因为这车整备重量也才1KG,轮子也很小,因此跑起来十分省电。我的电版Baja 5B用100wh电池也就跑20分钟左右。

这车有个小小的缺陷,后悬挂太软,将减震调到极限了,跑起来还要托底。原车减震弹簧线径1mm,我已经购买线径1.4的弹簧,后天货到了就能换上。

室内试车视频:

感谢收看!

网友A:
可惜在家里玩还是太大了,1/24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能飞坡的

网友:
这类小车,暴力玩的话,差速齿必扫,我hsp和zd的1/16都有,都是齿轮扫,其他方面都ok,还有就是轮子接合器不是12mm,轮子比较贵,而且还难买
<

网友B:
看了视频,还是觉得速度太快了,到处磕磕碰碰的,也跑不了场地路径,除非你家足够大。在家跑还是慢速的攀岩车比价合适,而且家中有更多的“岩石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在家里玩还是太大了,1/24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能飞坡的

恺司玛gt24
除了一体的接收板延迟很恶心,其他相当不错,还是无刷
<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U0Lq-nwcc
我看到了这个测评,所以买了这玩意儿,价值278元,感觉我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还是觉得速度太快了,到处磕磕碰碰的,也跑不了场地路径,除非你家足够大。在家跑还是慢速的攀岩 ...

师傅好久不见。
<

网友(2021-04-17):
好巧 我也买了这车架 摆臂相当厚实 就是我手残 撞坏了2套c座和转向座 虽然有铝件可以op  但塑胶件更能起到缓冲作用 不会伤到其他部分
<

网友C:
它的后避震和摆臂有干涉 后轮的离地间隙明显小于前轮 没办法飞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后避震和摆臂有干涉 后轮的离地间隙明显小于前轮 没办法飞坡

你好车友,这车很冷门啊,遇到一个同款车友不容易。你说的对,确实有干涉,算是设计缺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