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8sz的直机油门螺距曲线感度设置是不是必须拔电啊

楼主(2020-07-03):
如题,futaba的18sz飞直机,设置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感度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得切换到对应的飞行模式才可以设置啊?

这样的话,外场调试也必须的拔下电池才能设置,不然你切到飞行模式,飞机直接就飞起来了啊?这样不是很麻烦啊?

之前JR和Spektrum的控都能直接调整,不用切换飞行模式的,我就不知道futaba的控要如何才能实现,烦请哪位大神知道的说一下要如何操作。万分感激。

不然每次调机把人折腾得要死,还生怕一不小心直接转起来了……太模型不人性化了!完全对不起这价格和颜值啊!

网友A:
16sz是要换模式调整曲线。在调整曲线前将油门锁锁上就行了吧,具体可以在优酷视频搜一下16sz的设置办法,我没有18sz,感觉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飞机不上电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设置油门cut,这样即使通电,在各个模式下都不会转

多谢,回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上电不就行了吗

不嫌麻烦么?

网友:
油门杆在下面,控上调的那个点上调呗。杆不动飞机也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sz是要换模式调整曲线。在调整曲线前将油门锁锁上就行了吧,具体可以在优酷视频搜一下16sz的设置办法,我 ...

找到了,刚才看了下,好像明白了点,回家试试看,多谢哈。

网友D:
这个调机都是通的,先要设定熄火,遥控功能太多,飞直机10C功能都用不了30%

网友E:
這個問題我已經回覆過了,你可以爬一下我先前回覆別人的文,你說的這個問題只要按一個地方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调机都是通的,先要设定熄火,遥控功能太多,飞直机10C功能都用不了30%

感觉这控买得有点不值当,其实飞直机的话,用到的功能也就十来个,估计连5%都没有……

像那些十字盘类型,搞那么多屁用没有,谁还去飞有副翼的直机啊?

这控也就飞固定翼、F3A和滑翔机的可能觉得比较值把,毕竟能设一堆乱七八糟的混控,能支持一堆几十个副翼、襟翼、刹车、平尾、垂尾、起落架、拉烟……之类的功能。

飞直机的话,一款7-9通道的,高精度摇杆,双发射天线,十几个常见功能,足矣~~

网友:
飞直机还是VBC/VBCT

网友:
亚括450  弃坑全套出有要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嫌麻烦么?

调遥控器曲线,你难道还边调边飞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大佬。

原来除了hold飞行模式之外,还可以单独设置一个hold开关,还可以单独设置一个cut开关,但是cut开关只在50%油门以下有效,而hold开关全程有效,所以单独设置一个hold开关就好了。

调机的时候hold开关打开,即便切换到了其他的飞行模式调参,油门也是0输出,完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個問題我已經回覆過了,你可以爬一下我先前回覆別人的文,你說的這個問題只要按一個地方就可以解決了。

要是你发帖还好找,回复的怎么找啊,你看看你的主页,点进去看回复的,全是签到,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你发帖还好找,回复的怎么找啊,你看看你的主页,点进去看回复的,全是签到,怎么找

主畫面右上方有一個off,按下就可以改設定了,改完再原主畫面同位子再按一次即可,啟用過程中會有連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