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

楼主(2020-07-03):
新入穿越坑,遇到几个问题。
1、使用15A 4in1电调,负极焊盘老是掉,怎么处理?
2、经常遇到飞着飞着突然飞机就翻了,重新解锁就是某一个电机缺相,前前后后着了7个电机。我用的是1104 KV8600,2S450MAH,2寸或3寸。
3、滤波电解电容是加在电调正负级好还是加在XT30?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焊接好,可以用胶固定。维修困难

网友:
没图看不到你的焊点不好评论,可能是温度不够没焊上才会容易掉

如果你飞机经常缺相,那是不是电机的3条线也经常脱焊呢

网友:
电容放在电调正负极

网友:
电容看心情,我是干脆没放。脱焊都是手艺问题,没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