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用金脑陀螺仪吗?问个问题

楼主(2020-07-03):
如题 2年没飞手生了很多 这两天试飞把自稳开开了 发现飞机向左前倾斜漂移 在陀螺设置里没找到矫正水平的地方  是上电时自动矫正呢还是在软件里我没找到啊

网友:
金脑软件里选择自平模式,然后调整十字盘水平。断电后重新上电观察十字盘是否水平。金脑是自动自平,没有单独设置项目。
另外,选择自平模式后模型反应明显迟钝会很不适应。

网友:
BRAIN一代用户,软件里是有自稳模式副翼升降轴微调的,具体你可以多找找,肯定有的
然后这个自稳主要是用来救机的,不建议一直用自稳飞

网友A:
上电后飞机摆平 不碰它自检过了 飞机切自平就不跑了 ,不过不如用新手风格好用,不是有四个飞行风格吗,用第一个就行,飞机被限制住倾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飞机摆平 不碰它自检过了 飞机切自平就不跑了 ,不过不如用新手风格好用,不是有四个飞行风格吗,用 ...

感谢 可能我是上电时没摆平造成的 是不太好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