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档变速箱初体验——5个档位1个舵机切换,可在行驶中换档

楼主(2020-07-03):
现在模型设计得越来越高级,就像真车一样,变速箱的档位数量也越来越多。
在模型领域,目前的高配车型最多也只用到了3个档位,对应:高、中、低三个减速比。
中配车型一般只有两个档位,对应高速(低扭)和低速(高扭)。
入门车型,就只有一个固定的减速比了。
今天要体验的变速箱拥有5个实速档位,额外还增加了一个空档(N),共6个档位(5+N),刷新了模型车变速箱的档位数量纪录。

无论配哪种变速箱,马达都可以被电调驱动来实现转速0到最高速的无级调速和正反转。
变速箱起到把马达扭矩放大的作用。

这款5档波箱的面世,自然也少不了喷子的助威。一部分人觉得换档挺麻烦,一部分人觉得档位数太多没必要。
这些想法都有合理性,不然在真车领域“自动档”也就不会大行其道了。如果不是对手动档有一种难舍的情怀,自动档开起来自然是要轻松得多。

所以关于换档这件事,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关乎于情怀的。这个5档手动变速波箱,并不适合喜欢开“自动档”的玩家。
本人作为一个机械迷,对复杂的机械系统天然迷恋,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波箱时,就在想它是如何把这么多个档位集成在这个小空间中的。
先不论是否实用,仅这个设计就让人感觉有趣。所以我决定花一些时间,给它通电,让它转动起来,看看它是如何在6个档位间进行切换的。

这款波箱有5个实速档和1个空档,一共6个档位。如果你觉得空档不算档,认为它只有5个档位也没关系。不管怎么说,它的特色就是档位多。
有些玩家可能会说,档位那么多,连一个倒档都没有。你别忘了电机的特性,随时都可以正反转,5个前进档,随时都可以变成5个倒车档。想想就很夸张!

这款波箱能用在哪里?
根据厂家提供的资料显示,这款波箱的比例是1/14,可以直接用于升级田宫三档波箱,直接替换升级。
近似比例的其他厂牌卡车模型或DIY卡车模型也可以使用。注意预留空间尺寸,文末有这款波箱的尺寸数据。

波箱除了标配有一个35T 540电机和换档舵机之外,还包括一套MAN柴油发动机仿真外壳。
散件,需要组装,做完涂装后的效果会更好。

做完涂装之后的样子

完成组装之后的样子

这是波箱没有加装发动机仿真外壳的样子

发动机仿真外壳和电机对接之后的样子

有了这身马甲,波箱的外观仿真度有了明显提升。
不过我觉得波箱本体的外观仿真度还差点意思,虽然轮廓被雕刻了一些线条和形状,但是离真正的卡车波箱外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以及舵机的摆放位置,也很影响整体的仿真度。我推测,厂家在设计时,前期花了大量的精力在解决齿轮传动的问题,在满足了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下,外观修饰方面仓促收尾。不过好在厂家给电机提供了一套基于MAN 12缸柴油发动机仿真外壳,对整体外观仿真度还是有不少加分的。

切换档位的舵机
一个舵机如何切换6个档位?
因为这款波箱用的是序列式循环档,也就是说只能依次切换,可以升档,可以减档,但是只能按顺序来,不能跳档(比如1档切3档,3档切5档)。
舵机的摇臂,往上再回中,就完成了一个升档的操作;往下再回中,就完成了一个减档的操作。
波箱在没有转动起来时,档位切换不一定会奏效。这意味着,尽量不要在模型卡车停驶时换档。
这款波箱适合于在行进中换档,因为它里面有齿轮同步器,换档不会打齿轮,反而会让档位切换更顺畅。

波箱的正面有一个小窗,会显示当前的档柆(1、2、3、4、5、N),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但是当你实际装车之后,这个小窗可能会被其他结构件挡住,实际上还是看不着的。
还有一个,它有一个N档,切换时需要小心一点,假如你的卡车模型正放在斜坡上,不小心切到了N档,后果如何你们可以自己脑补。
当然,这时如果你的卡车模型刚好又安装了带有机械刹车装置的车桥,那么N档的作用就会从危险变成好玩的功能体验!

这里搭建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平台,用到的材料都是很容易买到的,供大家参考。
标配的电机是540 35T有刷电机,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换成其他规格的电机。
如果预算充足,还可以自己升级成更高级的有感无刷动力系统,那么这套装置简直就是武装到牙齿了!
关于它的尺寸,手工测量的结果是这样:
安装了电机和仿真外壳之后:160mm x 61mm x 63mm(长宽高)
波箱本体(不含电机)的尺寸:85mm x 48mm x 54mm (长宽高)
是否能安装到你自己的模型里面,上面的尺寸务必要重视。

波箱就是波箱,光看个外观和静态模型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把它转起来,看一看换档的状态。

关注抖音/快手:Toprcworld,可以抢先观看这款波箱的实测小短片。

网友A:
上次都说了 发装车效果图,既然是man发动机,那就搞个田宫或者其他14的man来试试啊。。。。对这厂家和文案感到失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都说了 发装车效果图,既然是man发动机,那就搞个田宫或者其他14的man来试试啊。。。。对这厂家和文案 ...

楼上这位,既然等不及想看装车的效果,不如买个试试?

网友:
楼上这位,既然等不及想看装车的效果,不如自己买个试试?

网友:
玩模型没有需要不需要,情怀才是精髓。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位,既然等不及想看装车的效果,不如买个试试?

的确这个测评没做完啊,都没装车

网友:
就是摩托车上的循环档

网友:
是锌合金箱体?

网友:
有了这个,就可以爽玩啦

网友C(2020-08-18):
东西很不错,但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用这个你没法确定换挡时机,又不像发动机,你听声音就可以,电机不行,没有反馈机制,而且那个显示挡位的设计,既然装车,行驶起来后你就看不到挡位,我觉得是否可以把电机转速和目前挡位可以反馈到遥控器上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很不错,但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用这个你没法确定换挡时机,又不像发动机,你听声音就可以,电机不行,没 ...

嗯,有一定道理

网友:
1挡跳到5挡有很大的冲击力

网友:
序列式变速箱

网友(2020-09-18):
啥价啊,说出来让我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很不错,但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用这个你没法确定换挡时机,又不像发动机,你听声音就可以,电机不行,没 ...

这个波箱,我感觉是一个突破,意义大于实际。但实际也能用,我猜他5档起步也可以,可能电机会高温点。不过重点是我把装有这波箱的车开去聚会,人跟车友说,我5个档。哈哈。

网友:
漂亮,下一个目标

网友(2020-11-01):
当前处理什么档位,有个回馈就更好。

网友(2020-12-12):
引用 网友A:
上次都说了 发装车效果图,既然是man发动机,那就搞个田宫或者其他14的man来试试啊。。。。对这厂家和文案 ...

虽然赞同你的说法但你就是一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