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两个空心杯拼成同轴双桨可行度

楼主(2020-07-03):
我有两个空心杯,想废物利用机架反向叠加做成同轴共桨,就是不知道可行度。求问一个F3飞控供8个空心杯有没有问题?两个空心杯共用一个通道和电流会不会缺电?kingkong的空心杯,求大神拍砖!

网友A:
两个空心杯电机动力太小,不建议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空心杯电机动力太小,不建议折腾.

我现在疑惑的是4轴做同轴双桨有没有必要,同轴双桨主要是可以抵消偏转扭力,四轴这个问题不明显吧。

楼主:
谢谢,主要是空心杯是初级练手产物,卖又不值几个钱,不如拿来瞎搞,可以的话就用无刷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疑惑的是4轴做同轴双桨有没有必要,同轴双桨主要是可以抵消偏转扭力,四轴这个问题不明显吧。

我以前做过一架同轴飞行器,在室内飞行还行,但是很灵活.在室外无风还能,如果风太大就不能飞了.现在把图纸分享给你.最好使用一体接受陀螺仪.我使用的是小直升机的接收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疑惑的是4轴做同轴双桨有没有必要,同轴双桨主要是可以抵消偏转扭力,四轴这个问题不明显吧。

抵消了反扭靠什么去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抵消了反扭靠什么去偏航

就是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架同轴飞行器,在室内飞行还行,但是很灵活.在室外无风还能,如果风太大就不能飞了.现在把图纸 ...

谢谢,怎么收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架同轴飞行器,在室内飞行还行,但是很灵活.在室外无风还能,如果风太大就不能飞了.现在把图纸 ...

看到了,谢谢~

网友:
抱歉图纸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