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门】求推荐电设

楼主(2020-07-03):
最近在琢磨买一台直机入门,观望了好久,目前对x360比较中意,但是有几点比较困惑,就是电子设备该怎么选择,对这些不是太懂,今天看到一个大神的帖子里给520飞机装了200A电调。现在对电调这一块也很迷惑了,x360套餐的电子设备不知道怎么样,大神的520电调好像经常保护。所以重点来了................................................
请问各位大佬,x360用120a电调够吗?有没有必要上好盈130a电调?我怕以后也会经常保护。.........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360上60安就够了

网友:
你想飞保护了还得练几年……

网友A:
360用60A妥妥的,以前一堆50a的一样能飞,360性价比较高的配置如下电调好盈50/60A,舵机deko1102*3+6125,电机富丽,陀螺仪k8,咸鱼收性价比更高。好盈deko售后还是很棒的,对于新手比较友好。

网友:
如果X360你能把120A的电调飞保护 那你买到的一定是假货 放心玩吧

网友:
哈哈哈,这个好像有所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用60A妥妥的,以前一堆50a的一样能飞,360性价比较高的配置如下电调好盈50/60A,舵机deko1102*3+6125, ...

谢谢前辈细心解答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其中另有一番意境呢

网友:
X360+DEKO1295*3+DEKO 6125+富丽2525pro 1800KV电机+Kbar+好盈铂金60A V4+格氏6S 1400mAh 45C+Frsky TFR8SB+12T钢齿。怎么样 很全了吧?233333

网友:
你想多了,50A都足够你飞了

网友:
铂金50a足已

网友C:
楼上的钢齿是重点。必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钢齿是重点。必须换了

好的,记下来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其中另有一番意境呢

什么意境

网友:
现在人纠结的点不一样了啊  我记得我入门时候纠结有复意还是无复意  皮传还是轴传   咳咳咳 年代不同了

网友:
绍意电气那边好像还有X3的陶瓷齿轮,如果你打算玩的久的话建议买那个,我一千多起落之后钢齿都磨损了
然后电池不要买格氏,不值那价。富力,花牌,xcube啥的都很好用。

网友:
25a都够你了。。。

网友D:
你这图不是神马x360啊?

你这图是sab 的kraken巨妖啊,这飞机怎么不得200A电调,最好300A电调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不是神马x360啊?

你这图是sab 的kraken巨妖啊,这飞机怎么不得200A电调,最好300A电调才够啊!

随便配的一张图

网友:
那你用好盈60A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