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没开遥控一上电,电机高速转了

楼主(2020-07-04):
吸取教训,杯具,打到手了;5寸机,没拆桨,本来想上电试试通不,第一次和第二次插拔没问题,第三次接了下,xt60接头插了一半,发现尾部led颜色呈紫色,正常是亮黄色然后变为绿色的(led定义了电源指示功能),这时飞控声音不对,好像在不断重启,想拔下电源时候,杯具来了,电机高速运转,后面不想说了……有人解释下吗?失控保护还是那里短路?f3老飞控,分体电调。

网友:
除正常飞行外,上电调试前一定要拆桨,即使你认为可能没问题,但最好不要去赌,这东西十分危险其实!

网友:
血的教训

网友A: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楼主自己的错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想想这种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不是拆桨上桨太麻烦吗?为什么现在的电机都是这种垃圾螺丝费劲吧啦拧不紧又拆不下来?垃圾作坊厂就不能做个快拆设计?大疆的摆在那里给抄不会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楼主自己的错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想想这种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不是拆桨上桨太 ...

你是受到啥刺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受到啥刺激了

我没受刺激,是痛快地玩了三年穿越机,什么有刷的无刷的、温柔的暴力的、竞速的花飞的、大的小的巨大的各种机型都玩爽了,玩透了,彻底解毒了,准备出坑了。但我不能就这么不负责任地提裤子走人啊,我要为大家发声一下,刺激一下作坊厂做点正经玩意出来,提高一下大家的阈值,不要随便轻信厂家的宣传。就是一个有追求的飞手应该有的追求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受到啥刺激了

忘了一点。还想为这个死气沉沉到处是吃饭贴的论坛制造一点话题性和娱乐性,让大家多乐呵乐呵天天炸鸡,何以解忧,骂骂这些垃圾作坊厂的垃圾产品就是个很好的方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楼主自己的错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想想这种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不是拆桨上桨太 ...

如果用了这种设计,突然减速会射桨,毕竟dji的机不需要做高机动的飞行,用不到突然加减速,你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了这种设计,突然减速会射桨,毕竟dji的机不需要做高机动的飞行,用不到突然加减速,你说是不是?
...

我说的是防射桨快拆。方案有的是。思路开阔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楼主自己的错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想想这种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不是拆桨上桨太 ...

谢谢兄弟,发此贴为了告诫新鸟或者老手,上电需谨慎,安全第一,除了飞行,其他调参还是试机什么的,上电前一定要拆桨。其实刚接触穿越机就懂,调试要拆桨!!!!!!!说真,本来这飞控很稳定,飞行很正常,反应也好,很听话那种,我不是在调试什么,只是把电池扎带修整一下,然后试试上电池看看稳不稳,就没开控也没拆桨,机子一直没出问题,从不失控,太信任了。怎知道这次上电后,飞控抽风了,突然电机就转了,第二天我卸桨叶再上电试,问题依旧,无论上不上接收机,开不开遥控,飞控不正常了,果断拆了。我考虑可能两个原因,一是飞控被硬物压迫出问题,二是由于xt60接头没接好,产生瞬间接触电流,击坏内部元件。因为我仔细检查,发现所有的接线都没短路或者焊渣残留。最后说一句,一切安全第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忘了一点。还想为这个死气沉沉到处是吃饭贴的论坛制造一点话题性和娱乐性,让大家多乐呵乐呵天天炸鸡,何 ...

都三年了为什么要出坑呢?B站有没有大神的视频发个链接我去拜读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受刺激,是痛快地玩了三年穿越机,什么有刷的无刷的、温柔的暴力的、竞速的花飞的、大的小的巨大的各 ...

为什么要出坑呀,各种模型的乐趣还有很多,什么固定翼,直机,像真机,竞速机.............不要仅局限于穿越机,试试其他种类的机,乐趣还是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出坑呀,各种模型的乐趣还有很多,什么固定翼,直机,像真机,竞速机.............不要仅局限于 ...

因为人生有更多乐趣等待我们发掘。出坑不代表不玩了,只是不会再狂热而已,手头留了几架久经考验的老机,偶尔飞一飞足够了。不会再花钱买垃圾,熬夜装机,作死炸鸡,浪费大好时光和精力。要享受飞行的乐趣,而不是被垃圾产品和套路套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发此贴为了告诫新鸟或者老手,上电需谨慎,安全第一,除了飞行,其他调参还是试机什么的,上电 ...

讲真的,如果是正规厂家的产品,都能起诉丫的!一群垃圾厂,垃圾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三年了为什么要出坑呢?B站有没有大神的视频发个链接我去拜读一下

人生有三年时间尽情玩飞机已经很奢侈了。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等着我们去完成
没什么正经视频,都是瞎飞,没什么看头。有缘江湖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人生有更多乐趣等待我们发掘。出坑不代表不玩了,只是不会再狂热而已,手头留了几架久经考验的老机, ...

说得好,赞成。我手指没多大事,破个皮而已,皮厚,耐炸,算了,没必要弄大事情,而且我也不知道找那个追溯,散件,咸鱼,淘宝,好久了,我又买了配件,过几天又可以飞了,以后我会更小心了,玩了半年还是个菜鸟,虽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楼主自己的错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想想这种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不是拆桨上桨太 ...

支持楼主,每次装桨都是场噩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每次装桨都是场噩梦!

自从有这个神器,再也不怕拆桨麻烦,关键才5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