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20-07-04):
买的遥控船,有刷的,这电机上的电路板干嘛用的,那个黑的元器件应该是直接连接正负极的,要是拆了有没有关系,我看论坛里有些人自己做的船,都没有放这个东西的

网友:
消弧防干扰的

网友:
直流马达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反向电动势,为了防止把开关板冲坏,用二极管消除这个电动势用。
如果是无刷交流马达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电路板上的东西或许是电阻电容,用于消除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电火花和电磁信号对接收机的干扰(理论上有点作用),这对以前的短波控比较有用,现在的2.4G作用有限,黑色的是二极管,用来消除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反向电势,以保护电调不被击穿。

网友A:
学习。黑色的是续流二极管,感性负载上都会有,比如继电器,给反向电动势一个释放回路。别人自己做的船应该用的成品模块,肯定内部集成了,玩具怎么设计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黑色的是续流二极管,感性负载上都会有,比如继电器,给反向电动势一个释放回路。别人自己做的船应该 ...

这自己好作吗?要是没装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