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4/F7飞控Betaflight自动返航--GPS救援模式

楼主(2020-07-04):
今天有空,写个教程帖子,希望帮助那些爱折腾的新人。谁说Betaflight返航不靠谱,只是功能简单且设置复杂而已,失败大部分是设置错误或者个别环境因素。
我在F4和F7上分别装了GPS,手动切返航,关控返航都屡试不爽。
(我也在固定翼上用过,matek F722 wing飞控 inav固件,比Betaflight功能更丰富些)

下面正题,可能有点长:
1、首先是焊接GPS了,这里最好选择带磁力计(指南针)的,我选择不太便宜的Matek M8Q,带磁力计。
如果是带磁力计的GPS,一般要焊接6根线,这个按GPS说明书和飞控说明书对应焊接就行。

这个是Geprc-F7-BT-HD说明书接线图,其它请参考自己飞控说明书。

这里只看GPS的RX和TX接到飞控的TX和RX是哪个端口,在第2步打开相应的端口。

2、Betaflight端口
根据你第1步焊接触点(R1~R5等)选择对应端口,并根据你的GPS支持的频率选择正确的频率。
M8Q支持115200频率

3、启用GPS功能并设置相应参数
首先打开专家模式,Betaflight右上方位置。
在设置界面启用GPS,协议选择你的GPS支持的协议,这里M8Q支持ublox7,但这里只有ublox就选ublox了。

磁力计方向,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发现切返航飞机往远处飞而不是回家,注意这里。
这个也要看你GPS说明书,不同GPS设置不一样,我这个M8Q官网说明书上要设置CW 270° flip(要转270度再翻个身,好绕,挺变态)

设置完最好首页校准一下,选择校准磁力计,30秒内拿着GPS转,6个面都朝上过即可。校准时注意周围没有磁场干扰。

这里有个技巧验证方向是否正确,打开你的手机指南针,放在离GPS半米以上远的距离(否则手机指南针会干扰GPS磁力计),手机上方和GPS磁力计箭头方向一致,对比手机指南针角度和这个界面上heading显示角度是否一致,转动90度再次对比,相差10度以内正常。

在失控保护界面配置GPS参数:
二阶失控保护措施选择GPS救援

下面参数看后面说明应该能懂,我改了三项:
1)初始高度:飞控返航前低于此高度先爬升到此高度再往回飞,我设置60躲避高压线和大楼。
2)最小卫星数:解锁时最少收到多少颗卫星,救援模式才可以使用。(救援模式不可用时,切返航直接炸机)我设置6颗即可定位,默认8颗。
3)可用性检测:即返航时撞到东西了会上锁掉下来,不然撞到东西螺旋桨还在疯狂转动挺恐怖,我保守设置仅限失控保护。请不要设置OFF关闭!

4、设置返航开关
选择一个开关来控制手动切返航,给GPS RESCUE 指定一个开关。

当然如果返航功能正常,关控或者飞远了失控,也会自动返航。
这里注意,当失控的时候,也要手动切到返航,等你能在眼镜里看到飞机再切回手动或自稳模式把飞机开回来。因为当飞机在返航过程中,如果进入信号范围遥控又能控制了,这时如果不是返航模式,那飞机就不会继续再往回飞了。

如果都设置完了,把你的飞机拿到窗外,上电等1-3分钟,应该就能搜到星了,我的这个GPS上有俩灯,红色亮是电源,蓝色闪是搜到星了。
如果连着电脑的Betaflight,在GPS界面,应该能看到经纬度及定位你的位置了。

更多说明:
1、开启随时起飞模式:因为搜星需要时间,冷启动1-3分钟,热启动也要10多秒吧,每次飞等不及且有时候不需要救援模式,可以在命令行使用如下设置,打开限制,就是GPS未定位救援模式未启用也可以解锁起飞。
在CLI命令行界面输入框,输入:
set gps_rescue_allow_arming_without_fix = ON
回车
save
保存回车

关于GPS命令参数说明:
CLI命令行输入 get gps可查看全部gps相关参数设置,可使用set命令修改,修改完记得输入save回车保存。
failsafe_procedure = GPS-RESCUE
#设置失控模式为GPS救援,也可以在失控保护界面里选择设置。

gps_set_home_point_once = OFF
Allowed values: OFF, ON
#只能设置一次家的位置,设置OFF的时候上锁再解锁可以重新设置家的位置。

gps_rescue_initial_alt = 60
Allowed range: 20 - 100
Default value: 50
#GPS初始高度设置

gps_rescue_descent_dist = 100
Allowed range: 30 - 500
Default value: 200
#开始下降时离家的距离

gps_rescue_landing_alt = 5
Allowed range: 3 - 10
#降落时高度,这个降落是指到家后在高度为5米的位置上锁掉下来,BF目前不支持降落到0米即落地。这也是很多人说笑BF救援模式是离你100米开始朝你砸过来的原因。
#所以当飞机回来的时候,不要等他自动降落,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就尽快切回主控权,你自己把飞机降下来。

gps_rescue_landing_dist = 10
Allowed range: 5 - 15
#降落时离家home点的距离,BF救援不会自动落回home点,他会落到离home点10米远的位置,以防真的砸到你,这也可能正好砸着你。

gps_rescue_ground_speed = 2000
Allowed range: 30 - 3000
#返航时往家飞的速度,地速不是空速。

gps_rescue_throttle_min = 1100
Allowed range: 1000 - 2000
#返航时最小油门,默认即可,特殊摇控器行程的可调整

gps_rescue_throttle_max = 1600
Allowed range: 1000 - 2000
#返航时最大油门,默认即可,特殊摇控器行程的可调整

gps_rescue_throttle_hover = 1280
Allowed range: 1000 - 2000
#悬停油门,默认即可,特殊摇控器行程的可调整,因为BF救援里不需要飞机悬停。

gps_rescue_sanity_checks = RESCUE_SANITY_FS_ONLY
Allowed values: RESCUE_SANITY_OFF, RESCUE_SANITY_ON, RESCUE_SANITY_FS_ONLY
Default value: RESCUE_SANITY_ON
#可用性检测,前面有讲

gps_rescue_min_sats = 6
Allowed range: 5 - 50
Default value: 8
#救援模式最少卫星数,少于他不会启用。

gps_rescue_min_dth = 100
Allowed range: 50 - 1000
#救援模式启用时最小离家距离,防止在home点切救援飞机一飞冲天

gps_rescue_allow_arming_without_fix = ON
Allowed values: OFF, ON
#允许解锁时卫星还未定位,即允许解锁时救援模式未启动,自己使用时注意,如果设置ON,需要救援模式时等卫星完成定位再解锁。

gps_rescue_alt_mode = MAX_ALT
Allowed values: MAX_ALT, FIXED_ALT, CURRENT_ALT
#返航时高度,MAX_ALT最大高度, FIXED_ALT固定高度, CURRENT_ALT当前高度
#MAX_ALT这个和inav不太一样,inav是最小高度,就是返航时必须大于这个高度。
#FIXED_ALT固定高度就是以设置的固定高度往回飞,不够先爬升或下降再往回飞。
#CURRENT_ALT当前高度就是返航时多高就多高直接往回飞。

gps_rescue_use_mag = ON
Allowed values: OFF, ON
#启用磁力计(指南针)

先写到这,后面有想起来的再补充。
有不对的欢迎回复补充。

JPEG图像

网友:
技术贴顶你

网友:
先马克一下

网友:
有营养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难得的好贴,把GPS救援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好文,谢谢分享。有点复杂,我果断还是放弃了,要远航我还是用大疆靠谱(免得吃灰)。

网友:
讚! 必須頂一個。

网友A:
为什么我磁力仪无法点亮啊

网友:
试了一天都不行

网友(2020-08-05):
我的返航开关设置不了,拨了没反应

网友:
救援模式就救援模式,返个吉儿航,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别误导人

网友:
m8q使用国产qmc5883不怎么喜欢,小巧是小巧
来自微站

网友:
貌似F4 V3S PLUS不能同时使用GPS和图传?

网友:
请教:我的磁力仪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磁力仪无法点亮啊

打开了吗?

楼主:
焊接线错了,或者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
焊接线没问题。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
焊接线没问题。端口也对。INAV固就就正常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磁力仪无法点亮啊

我的磁力计也无法点亮,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磁力计无法点亮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插眼!回头试试,这个可以有效降低炸鸡成本和概率,谢谢楼主

网友:
F4 V3pro 我的磁力计也无法点亮,GPS接端口6,磁力计接端口3,,在BF里面端口设置,UART3怎么设置,没有磁力计在选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线错了,或者端口被占用了

F4 V3pro,BF4.1.1,, 我的磁力计也无法点亮,GPS接端口6,磁力计接端口3,,在BF里面端口设置,UART3怎么设置,没有磁力计在选项啊,

楼主:
磁力计是不需要设置端口的,参考一下这个看看是不是和你的飞控一样: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7519754

网友(2020-10-24):
能讲这么明白的人不多。能主动分享的人也不多。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计是不需要设置端口的,参考一下这个看看是不是和你的飞控一样: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75 ...

谢谢指导,能打开了,,

网友:
技术贴,先顶'再看

网友(2020-12-18):
gps燈不會亮.哪裡出問題

螢幕擷取畫面 2020-12-18

网友:
技术指导详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