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nano s2 有懂的大佬进来下

楼主(2020-07-04):
一台s2最近刚插电时一个舵机抖动,要插拔几次才好 有时又一次插电就对上频,时好时坏。电池也是飞一两分钟就闪红灯,有的电池就飞半分钟就闪红灯,拔下电源在插又能飞一分多钟,同样的电池换到其他两台s2上就不会出现这问题,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主板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多数是主板问题,你既然还有2个可以做对比,那就很明显了

网友:
插头氧化了

楼主:
插头氧化怎么处理 如果主板问题现在主板不好买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氧化怎么处理 如果主板问题现在主板不好买了吧

好像有个啥wd40喷雾?喷一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