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 F4飞控 用什么接收机才能显示RSSI?

楼主(2020-07-05):
翻了好长时间,没找到futaba的RSSI相关说明。。有没有相同配置的大佬说一下?

网友:
OPEN TX  系统遥控器都可以的呀  有数据回传的接收机 就能实现 S PORT

网友A:
FUTABA R2000SBM 迷你接收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R2000SBM 迷你接收機

LS正解!

网友:
AC900 AC2000都可以,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R2000SBM 迷你接收機

这接收机什么时候上市的?。。好几年没玩模型,接收机型号都不知道了。

网友B:
4楼正解,刚上市半年多吧,我在用,比R2001sb更小,距离更远,还带RSSI,还是一样只需要焊接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刚上市半年多吧,我在用,比R2001sb更小,距离更远,还带RSSI,还是一样只需要焊接3根线。

你是futaba遥控?加功放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futaba遥控?加功放了没?

加了大力增程,目前比大疆图传距离远,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大力增程,目前比大疆图传距离远,够用了。

我也买了大力功放。低空树林 应该 没那么容易失控了吧?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大力功放。低空树林 应该 没那么容易失控了吧?

穿透还是不行,低空穿透或者穿楼还是上黑羊。
不过穿楼大疆图传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透还是不行,低空穿透或者穿楼还是上黑羊。
不过穿楼大疆图传也不行了。

你用的原厂接收?
穿越比直机还烧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原厂接收?
穿越比直机还烧钱。。。

必须原厂啊,2000系列是futaba最便宜的接收了。
穿越比直机省心些,不会比直机费钱,炸机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原厂啊,2000系列是futaba最便宜的接收了。
穿越比直机省心些,不会比直机费钱,炸机便宜些 ...

我买了一个ac2000...先试试 不行再换吧。。
研究了半天,都想上黑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ac2000...先试试 不行再换吧。。
研究了半天,都想上黑羊了。

ac2000会让你想扔掉futaba的,加快你上黑羊的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2000会让你想扔掉futaba的,加快你上黑羊的步伐

你用过?

网友:
朋友用过,然后扔了。
室内飞飞小飞机应该可以。

网友:
futabaR2000接收机和一款兼容的6208接收机都可以,6208要单独一根线接到飞控上

网友C:
加过增程的话买kk的双核双天线ac2000或者单天线ac900。随便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过增程的话买kk的双核双天线ac2000或者单天线ac900。随便浪!

。。。饶楼秒失控!!!!

网友:
RSSI值要接收机支持才行,AC2000支持 ,ac900的不支持,新款的FM900支持

网友D:
实测ac2000有障碍的时候信号不行,上次飞的很低,地面是小土丘,然后没多远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ac2000有障碍的时候信号不行,上次飞的很低,地面是小土丘,然后没多远就失控了

2.4G只能无障碍。。。穿障碍还是上黑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