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 能不能和 SPEKTRUM 卫星 对频

楼主(2020-07-05):
机子是TORRENT 110 ,接收机是世派的卫星,按照说明在CLEAMFIGHT 上面设置好,在软件上能对频成功,退出软件保存好以后,通电卫星又无法进入等待对频的闪烁状态了,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 这个应该怎么弄啊。请教。

网友A:
这架飞机官方搭配的是小接收机,带有遥测的,很窄
既然对频成功了就进通道页面看看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飞机官方搭配的是小接收机,带有遥测的,很窄
既然对频成功了就进通道页面看看有没有反应

只是未接电的时候连接数据线对频成功,有反应,但是再次断开数据线上电之后就无法进入对频状态,必须重新写代码进去,然后有一次对频的机会,再次断电后就无法进去对频

网友:
这个接收机必须先开空,再给接收机上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