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一个48cm手抛机

楼主(2020-07-05):
上次改的69cm翼展的手抛机飞丢了,这两天火速买了几架手抛机,重新改。改为更耐撞的有刷双发,买的佩恩有刷差速电调。刚没怎么飞,桨就掉了。这个桨的孔径有点偏大,用502胶水都粘不住。佩恩的电调不够线性,油门打到最低,有时电机自己就会转。
整机好重啊,加上电池都超过80g了。下图机翼+5克舵机+电调+双发电机共40克。不知其他模友50多克的起飞重量怎么做出来的。

补充视频!隔了好久了,拖到8月才真正去试飞,其实也挺好飞的,起飞重量80多克,还挺灵活。
之前试飞几次都有射桨的问题,把电机轴用砂纸打磨后终于能粘住了。

网友A:
不要去增加附翼和尾翼面积,这种飞机都是按照最平稳滑行状态设计好的,你这样一改动肯定大大破坏了滑翔能力

网友:
好想学习改手抛机。给孩子做一架。望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4,50克使用的是微型设备,普通设备80克左右很正常

网友:
一个微型富斯接收机集成有刷电调就很轻也够用了,要买大功率的那种

网友:
线截短点,能焊就不用插头。您这重量挺好了。
微型设备太贵,没必要。指甲大的接收机好几十。1.5克舵机能买20多个9克舵机了。
我改出来的120克,再多一克都没升力,练习飞五边也挺好玩的。虽然它今儿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增加附翼和尾翼面积,这种飞机都是按照最平稳滑行状态设计好的,你这样一改动肯定大大破坏了滑翔能力

说得不对,不能想当然

网友:
改得很漂亮,能飞成功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对,不能想当然

我试过好几次了,特别是尾翼面积,改了以后很难滑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对,不能想当然

昨天还没试飞成功,螺旋桨老是掉。要把电机轴打磨粗糙点再粘上去试试。
副翼做这么大一是要增加转弯时的舵效,二是让左右副翼同时向下偏转,增加低速时的升力。我看很多飞机都靠襟翼增加升力的,不管是真飞机还是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好几次了,特别是尾翼面积,改了以后很难滑翔

我上次改的手抛机也是这样增加尾翼面积的,挺好飞的,挺灵活。因为翼展大,关油门滑翔也不错。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1001

网友:
那个副翼改得挺好看的,不知道增加了多少重量
但我觉得没必要特地把副翼改那么大,就原来的机翼上,切长切宽一点就可以了,我的手抛机这么改出来已经很灵活了,再大就没法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好几次了,特别是尾翼面积,改了以后很难滑翔

那就需要标注上是“基于自身经验”这类的限定语才更合适,不宜给新人设一堵“墙”在这里,毕竟也有改得较平衡的。
手抛机导致滑翔性能不佳的因素,不是以加宽弦长方式增改副翼这个做法本身,而是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重心、尾力臂、主翼和尾翼展弦比合不合适,以及总重超没超必要限度等等
既然是改装,其实思路已然是开放的了,以加宽弦长方式增改副翼主要的好处还是适当增加升力(近似的理解:其他条件不变,机翼雷诺数增大后,飞机有条件非得更慢),但也破坏了原有机翼的升力中心,可能导致诱导阻力增大等副作用,需要通过尾翼、重心、控制机翼形状(包括翼展、改进负扭转、使副翼后缘尽量薄)、增强刚性等其他因素进行对冲,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乐趣呀。对事评论,如有冒犯,还请海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需要标注上是“基于自身经验”这类的限定语才更合适,不宜给新人设一堵“墙”在这里,毕竟也有改得较 ...

LZ的尾翼大小改装后和自身比例来看"基于我自身经验来说"明显这个比例不能正常滑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尾翼大小改装后和自身比例来看"基于我自身经验来说"明显这个比例不能正常滑行。

同意您的意见。
注:我前两楼不是对楼主的飞机说的。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手抛机,发现1S电池太鸡肋了,看来非得用2S不可了

网友:
经过本人尝试,个人更推荐用小无刷电机,1S的效率太低

网友:
朋友 , 你好,  我最近心血来潮, 想着 儿童玩的手抛飞机,加电机能不能整个遥控飞机,  说干就干,  然后才发现, 这个飞机不是那么好造的,  于是各种论坛  百度。 刚好看到你的帖子, 有问题请教一下。。  手抛双发飞机的左右电机,安装在机翼上的比例, 还有就是电机的角度怎么找,怎么装。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