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重量

楼主(2020-07-05):
越修越重了……难怪倒飞感觉掉高很严重。

网友:
尾巴热缩管可以换成一段一段的。迷你t插换掉吧。不好用。还有线太长了

网友:
看旋翼头还是金属的

网友:
比2s机还重了

网友:
110我一般都是裸飞,这机螺距不能调太大所以只能这样减重。

网友A:
刹车盘也没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盘也没啥用吧?

和中联一体的拆不下来

网友:
尾巴的热缩可以去掉,实心碳棒即可,对于110的电流小白头足矣所以还是换回去比较好,lz的110再多几克都跟120差不多啦。

网友:
我已准备好把2S K110做到45克,创最小2S机记录

网友B:
我飞丢了两架110,一个上了树,一个进了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丢了两架110,一个上了树,一个进了田

你这个可以捡回来的哇

网友:
怎么改也不会超过60克,70克太夸张了,接近K120的重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以捡回来的哇

主要是飞丢的季节,植物太过茂密,完全不知道在哪儿,也没那么多闲工夫去找,就只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