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驰远的外接高频头延迟问题

楼主(2020-07-05):
出拜托了……

长差闲不住买了一个伟力933玩,原装控,行程太小了,精度不够,看到驰远有一个通过教练ppm输出的高频头,有人说这样外接延迟有点大,请问下用过的朋友,延迟怎么样?

网友A:
我现在都还没搞定这小鸡,只有用原装控飞或者换mcpx主板飞

网友B:
我看老外的视频   把高频头接到futaba控上  飞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还没搞定这小鸡,只有用原装控飞或者换mcpx主板飞

设置比较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老外的视频   把高频头接到futaba控上  飞得挺好。

好吧,那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一台驰远的FBL80高频头版的,也是打舵要延时至少半秒,不想折腾了,买了台K110爽飞

网友:
别折腾了,延时很难受

网友:
我发现延时长的还是对频没对好,这个高频头择机子,有的对的好有的对不好,但是用原装控又可以对上

网友A:
今晚又用D7E和伟力机子对频,竟然对上了,舵机所有动作也对,就是反应延时了半拍,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晚又用D7E和伟力机子对频,竟然对上了,舵机所有动作也对,就是反应延时了半拍,不知道啥原因

偶尔对上,还是没有对好,我二个高频头,一个对上,一个偶尔就慢,简直不能飞,还一台二个都对不上,原装就可以飞